[STM] 又用土办法制作液晶显示字库,这次是GBK编码的字库。

楼主(2019-05-11):
   为了方便下一个制作,由于需用液晶显示,所以需要显示字库,由于不想买字库集成,而且制作需用到25Qxx存数据,所以用一片25Q128来制作一个字库,里面有16*8、24*12、32*16的ASCII字库,也有16*16、24*24、32*32的GBK字库,还有3张480*320的图片,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字库文件,所以自己DIY,用上次5元打样回来的板进行制作。
  制作图片如下。用这个STM32F407的板来做。
编程中
以下为各种字库写入成功。
以下为对写好的字库及图片进行测试,检查有没有错误。
由于这次字库格式多,占了大约9M的空间,由于单片机只有1M的空间,为了方便,分了十几次写入。

由于这字库是通用的,所以为了日后制作的方便,把制作好的字库备份出来,日后只需用编程器写入就行了,以下为用编程器读出,并写一片看看校果,把用编程器写入的那片装上去,检查备份有没问题。

字库文件是采用逐列顺向,设置如下。
   字库的地址16*8ASCII字库是从0开始,24*12ASCII字库是从0x001000开始、32*16ASCII字库是从0x003000开始的,16*16GBK字库是从0x005000,24*24GBK字库是从0x101000,32*32GBK字库是从0x338000,图片1是从0x728000开始(占307200字节),图片2从0x773000开始,图片3从0x7BE000开始,
   使用方法对于16*8ASCII:ASCII编码值*16就是开始值,提取16个数据就是显示数据。对于24*12ASCII:ASCII编码值*36+0x001000就是开始值,提取36个数据就是显示数据。对于32*16ASCII:ASCII编码值*64+0x003000就是开始值,提取64个数据就是显示数据。
  对于GBK字库,16*16GBK:(汉字编码-0x8100)*32+0x005000,取32个数据。24*24GBK:(汉字编码-0x8100)*72+0x101000,取72个数据。32*32GBK:(汉字编码-0x8100)*128+0x338000,取128个数据。
以下为备份出来的字库文件。

网友A:
我老站有发过个帖子 是从字库芯片里面读出来备份的 那个效果不错还有使用说明书
http://bbs.mydigit.cn/apps.php?q=article&uid=1795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站有发过个帖子 是从字库芯片里面读出来备份的 那个效果不错还有使用说明书 ...

它没有32×32的字库,所以还是自己DlY。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GT30L32S4W字库里面有32x32,12x12,16x16,24x24的字库。

网友:
每个汉字我都认得,可就是连在一起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没有32×32的字库,所以还是自己DlY。

这个帖子 二楼有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8532

网友:
楼主的笔记本电脑很诱人。。拉丝效果不错。话说家里貌似没大用这些。。。一个插座解决。。2个3孔2个2孔一个4孔。接了电脑还有显示器就1300多瓦了。。

网友:
还有这般操作?学习了。

网友:
一直佩服楼主这些动手达人,绑定

网友(2019-08-17):
方法不土,战斗力5嘛

网友(2019-09-20):
没有m币,等有了m币再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没有32×32的字库,所以还是自己DlY。

直接用USDOS的点阵字库,写到25Qxx中,按照字库的寻址方式读字库就可以了,很方便,我原来搞过。但是现在更加喜欢直接用高通字库。

网友:
求大神们共享51程序

网友(2020-05-25):
偷高通字库,问题是怎么确认字库芯片大小?还有字库能重新当flash使用吗?

网友(2020-12-24):
没有M比 有了再来下载

网友(2022-11-21):
请教楼主,显示的字体,能不能只显示文字,不显示如图中的白色的背景,谢谢!

网友:
收藏先,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