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瞎折腾] 改造热熔小胶枪,10几元的交流小胶枪改成WORX小脚电池直流版胶枪

楼主(2019-05-11):
看了网上各种热熔胶枪的改造,心里也痒痒的,自己想了个最简单,成本也不多的改造方案。原胶枪就是10元左右的用7mm胶条的小胶枪,手里正好有WORX小脚板的20V电池,3D打印画了电池连接器,其他零配件全部淘宝购买。

改造好的样子,真不错!自夸一下。

手感也不错!

具体方案如下:

1. 加热芯用24V20W的低压直流PTC直接替换220V的交流PTC加热芯,体积一样,直接替换即可,不用其他任何改变;
2. 指示灯原来是氖泡小灯,换成小LED,需要加个1K-1.5K的电阻,LED需要注意+-极连接;
3. 由于20V2Ah的电池蛮重的,电池连接模块用4根螺栓牢固连接主体。

各种细节如下:
3D打印的WORX电池接口

电池座连接方法:

好了改造完成!!
特意做的枪口稍微朝上,这样尽量避免滴胶。

改造方案优点:
1. 改造简单,零件淘宝,都是零件直接更换,不用花很多精力改零件。老实说改T12的头子真的麻烦
2. 3D打印的零件配色好看,自选颜色多,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
3. 连接牢固,滴胶少(其实测试了2小时没滴胶,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4. 放桌子上待机稳固,不会轻易倒下。

缺点:
1. 要有3D打印机;
2. 要会画3D图;
3. 溶胶时间未改进,差不多还是1分钟左右,其他没有了。

网友A:
思路不错,就是使用上因为电池太重可能有所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就是使用上因为电池太重可能有所不便。

接上电 预热 然后再拔下电池 就可以啦~只不过用的时间不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就是使用上因为电池太重可能有所不便。

其实不算很重,拿手里操作没什么问题。手电钻比这个重多了。

网友:
家用笨重了些。

网友:
做的真不错,特别适合移动需求比较大的。原先想买个交流的胶枪,但因几乎找不到使用机会就作罢了。偶尔用一次,打火机或不吃锡的退役烙铁来客串。

网友:
这电池用在这太浪费了,话说电池那么重还不如两一根线来的方便

网友:
给电池找了个好用途。有了打印的电池接口,锂电白光、锂电吸尘器等等也都好改了,用途多多。

不过关于滴胶有个问题,普通胶枪的说明书上一般都会说,出胶口必须斜向下摆放,防止胶液逆流回内部造成损坏。

网友:
相对价格质量还可以

网友B:
这是开倒车,装个电池好处在哪?难道更好用?请说说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开倒车,装个电池好处在哪?难道更好用?请说说理由。

有线改无线,移动更方便。

网友C:
要有3D打印机~~要有3D打印机~~要有3D打印机

网友:
不知道电池续航能力有多久?楼主这是有多少手工制作呢,需要如此的胶枪护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3D打印机~~要有3D打印机~~要有3D打印机

有了3D打印机就入坑了,天天想着做什么东西

网友:
lz能提供你那个3D打印对的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