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大神可以把这款POS机改成手机用吗

楼主(2019-05-11):
有没有懂的,给折腾折腾。

网友A:
能改的真的是大神 和设计个手机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
这不就是安卓系统了么,应该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安装第三方程序

网友B:
安卓5.1.1。和我手里的魅蓝note系统版本一样。
定制的。
拆开看看。运行内存多大。硬盘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卓5.1.1。和我手里的魅蓝note系统版本一样。
定制的。
拆开看看。运行内存多大。硬盘多大 ...

里面带防拆的,拆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先想办法把固件弄出来,看看需要添加哪些程序和驱动,虽然未必能通话,进拨号界面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带防拆的,拆了就不能用了

没什么舍不得。难道你还准备用这个POS

网友D:
先看看主控,我有俩盒子科技的智能pos就通过MTK主控的强制线刷工具把整个emmc固件拷出来了,目前能刷进去系统,但是热敏打印机驱动还得调整下

网友:
小米发布说在开发用小米手机代替POS机了,所以只要有软技术支持,是可以实现的,这应该是精简版的系统,就算你升级了ROM、RAM,,那cpu,怎么升级。。,有那个功夫,还不如去咸鱼100-200元买个2手的乐视1,都比这个强

网友:
貌似改不了的

网友:
我也有同款,不会玩,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2022-03-08):
因为只要照像功能。把它改薄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A:
能改的真的是大神 和设计个手机也没多大区别

我很赞同。

网友(2022-08-16):
最大的问题是硬件上没有通讯基带,打电话很麻烦;再一个是没有听筒,大电话只能外放;再然后就是运存和存储太小,当手机用的话装个微信可能就会卡顿

网友:
这任务有点艰巨呀,个人认为没必要,配置太次了吧

网友E:
自带无限流量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带无限流量卡,,

有限的,我试过 ,ESIM飞线到旧手机上

网友F(2023-03-15):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主控,我有俩盒子科技的智能pos就通过MTK主控的强制线刷工具把整个emmc固件拷出来了,目前能刷进去系 ...

打印用第三方软件,容大打印,唯一不足就是无法打照片。打印普通文字标点符号,c语言程序,颜文字表情都可以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F:
打印用第三方软件,容大打印,唯一不足就是无法打照片。打印普通文字标点符号,c语言程序,颜文字表情都 ...

怎么把系统拷贝出来啊 我也有MTK还没研究

网友:
能把它折腾成手机的话也能买一部手机了,不过出于爱好不计成本、时间、精力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