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雄极光的灯怎么样

楼主(2019-05-11):
最近装修,想买三雄极光的灯具,不知道东西怎么样,看了一下他们店里的驱动,不太懂,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看样是支持遥控器的驱动 感觉这个牌子一般   看价格吧  合适可以考虑

网友B:
我装修 囤货的的美的灯具
客厅灯 美的繁华112W   499元
筒灯    美的刷单的3W筒灯   1元
卧室灯  松下19W   园型普通灯  79元

网友:
算是个品牌,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相对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修 囤货的的美的灯具
客厅灯 美的繁华112W   499元
筒灯    美的刷单的3W筒灯   1元

128w,64w都可以可变色温三挡调光
两个24w白光
四个灯一共1399,本地店里的
不知道合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是支持遥控器的驱动 感觉这个牌子一般   看价格吧  合适可以考虑

128w,64w都可以可变色温三挡调光
两个24w白光
四个灯一共1399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8w,64w都可以可变色温三挡调光
两个24w白光
四个灯一共1399

感觉这个价钱够在网上买欧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价钱够在网上买欧普了吧?

我看不懂电路,他怎么实现的220降压?阻容的还是靠那个8脚芯片?

网友:
欧普 ,佛山,松下,美的这些都不错啊  ,三雄垫底的吧 我们家除了两个卧室是小米的,其他全部是松下的!

网友:
以前做Z F   工程时,空气指定施耐德,灯具指定3熊极光,质量嘛也就一般般。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8w,64w都可以可变色温三挡调光
两个24w白光
四个灯一共1399,本地店里的

他家也就那么回事吧,要求不高这个价格可以啊。

要是有动手能力想省钱的话,去@前沿led照明 他家最近有成套的欧普模组,60w 70w 100w,一套不超过一百块。自己再去淘两个外灯壳,组装上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家也就那么回事吧,要求不高这个价格可以啊。

要是有动手能力想省钱的话,去@前沿led照明 他家最近有 ...

外壳哪有淘,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家也就那么回事吧,要求不高这个价格可以啊。

要是有动手能力想省钱的话,去@前沿led照明 他家最近有 ...

是个好注意,我看看

网友:
三雄我用过,觉得好,用过它家的灯管和射灯,射灯6w的高达200元,后来网上买的60多,

现在家里客厅、卧室都买的

客厅的大灯,大概90多w  led的,带遥控,价格是一千多一点,去年网上买的,不包安装

缺点是断开总电源不记忆,要按一下记忆键才能恢复

网友:
质量还不错,公司装修用的三雄极光的日光灯。六七年了,好多灯管还在服役,镇流器也有正在服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家也就那么回事吧,要求不高这个价格可以啊。

要是有动手能力想省钱的话,去@前沿led照明 他家最近有 ...

是的,感谢坛友推荐,

对比之后,其它的不说,欧普的那个18CM长电源,真的可以秒杀*雄的电源了.

相对来说,就是要比买成品灯具,稍麻烦一些,要自己支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