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烧毁的三角牌电热水壶

楼主(2019-05-11):
3年前买的电热水壶被我误操作烧掉了,原因就是防干烧开关触点老是氧化接触不良导致不通电,然后被我短接了继续用。今天手贱,水喝完了壶放到底座上,不知道怎么的开关被打开了,然后过了二三十秒就闻到味道不对劲了,等我拿起壶的时候底壳塑料部分都冒烟了,抖几下底壳都掉了出来然后揭开壶盖一看,内部都烧红了。。。

底座耦合器烧融了,直接掉出来。。。

可以看到耦合器防烧开关的飞线

发热管外皮的铸铝都熔化了,可见没水的情况下有多热

底壳上面这两个洞就是被发热管熔化的铝掉下来烧穿的

水壶内部都被烧成紫色了,刚开始烧得发红,冷却后就这颜色了

发热管烧熔掉下来的两坨铝

氖泡和开关留下,底座的线是后面换的铜线,拆下线把底座和壶都扔了

网友:
犯过类似的错误   不过我拆的是水量感应  加上发现及时  壶底只是稍微烧黄了

网友:
烧的好严重啊

网友A:
这几天怎么了。坏热水壶的这么多。我的也是这几天坏的。只是先虚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怎么了。坏热水壶的这么多。我的也是这几天坏的。只是先虚接了。

这天气喝水的多啊

网友B:
前几天给人修三角牌电饭锅,电源线破损,是铝的,插座是碎的,换插座和铜电源线,收费橙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给人修三角牌电饭锅,电源线破损,是铝的,插座是碎的,换插座和铜电源线,收费橙黑。 ...

三角已经不是以前的三角了,我这水壶的底座也是铝线的,插头倒是铜的,用了一年多不通电了拆开才发现是铝线,里面腐蚀断了,我用一根电脑电源线换上去修复的。

网友C:
底座的线是后面换的铜线

你的原来也是铜包铝线??

网友:
防干烧开关是不能短接的,触点氧化了可以打磨下,短接了还容易引起火灾,

网友D:
发热管里面还是象以前那种电炉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管里面还是象以前那种电炉丝吗?

就是电炉丝,里面灌氧化镁,外壳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的线是后面换的铜线

你的原来也是铜包铝线??

妥妥的铝线,29块钱的东西也就这样了,现在换了个304的不到50,容量才1.5L,这个坏的1.8L。

网友:
我烧水都是电磁炉+水壶,开了会叫,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2020-07-06):
烧的好严重啊,好像是很失败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