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965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9-05-11):
三只充电LED台灯都坏了,调光用两只D965并联,能不能把两支并联的三极管换成一支大功率的?

网友:
大功率的三极管β值比较低,需要调大基极电流

网友A:
弄两只S8050试试

网友:
tip达林顿管可以

网友:
用个13005加小功率管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两只S8050试试

我是想只用一支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只用一支管子

那你用达林顿管吧

网友B:
换个中功率的D88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中功率的D882试试?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我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