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大佬了解这个记忆科技的主控?(RAMAXEL RMS801)

楼主(2019-05-11):
捡垃圾捡到的一张空板子,型号是RMS801,背面带一颗25Q80的flash,对比了一下比2246en大一圈,不知道这个是记忆自家的还是像创见那样remark的?

网友:
flash好像被人拆走了,估计主控是坏的

网友A:
用JM20329上电脑用 ChipGenius V4.19.0319查看这个板子的固态实际主控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JM20329上电脑用 ChipGenius V4.19.0319查看这个板子的固态实际主控信息

想什么呢

网友A:
想你呗不皮了,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之前拆了一个惠普的S700 120GB的固态硬盘,主控丝印是HP的。借助JM20329转接板上电脑一看,实际主控型号是SM2258AB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你呗不皮了,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之前拆了一个惠普的S700 120GB的固态硬盘,主控丝印是HP的。 ...

必须要JM20329 才行么?用一般的硬盘盒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JM20329 才行么?用一般的硬盘盒不行?

一般的硬盘盒有很多是不支持给固态硬盘量产的,而JM20329是专为固态硬盘量产量身定制的

网友C(2019-06-19):
刚好找SSD相关技术文档,看到这个论坛。刚好我就是记忆科技设计芯片的,这款芯片是记忆科技自行设计开发的第一代SSD主控,SATA3接口。还有RMS802,同为SATA3接口,性能更上一筹。目前最新的主控为已经流片的为PCIE3.0主控,19年Q4会正式量产。同样目前还在量产安全类的终端春初芯片。记忆科技从10年开始在苏州建芯片研发中心,目前改名为忆联(记忆和某大厂合资),后续mark改为Uniomemory标志,只要是此标志或者Ramaxel标志的,都为自行开发设计的,全部为国内设计团队。

网友:
这个迈威的88S918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好找SSD相关技术文档,看到这个论坛。刚好我就是记忆科技设计芯片的,这款芯片是记忆科技自行设计开发的 ...

你们用群联的主控的产品

固件是自己写的?还是群联的公版固件?

网友C(2019-10-09):
引用 网友D:
你们用群联的主控的产品

固件是自己写的?还是群联的公版固件?

如果是第三方的主控,两种方式我们FW团队都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第三方的主控,两种方式我们FW团队都做

国内零售市场鲜见你们公司的产品。记忆科技现在还是主打OEM市场吗?用过记忆科技的内存条,做工和稳定性都很不错。看楼主的拆解图感觉也保持你们一贯的做工水准。请问哪里有购买渠道呢?想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国内零售市场鲜见你们公司的产品。记忆科技现在还是主打OEM市场吗?用过记忆科技的内存条,做工和稳定性 ...

我们目前只做OEM,所以质量都是毋容置疑的。目前还没准备做其它市场的,所以大家在市场上基本上看不到,我们的PCIE3.0*4自主设计的主控已经量产,不久SSD产品也将推向市场。后续SSD产品都不打记忆科技的牌子了,记忆科技-Ramaxel只给内存用了,后续SSD产品一般都用Unionmemory的牌子(忆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目前只做OEM,所以质量都是毋容置疑的。目前还没准备做其它市场的,所以大家在市场上基本上看不到, ...

忆联?l老板姓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忆联?l老板姓林吗?

忆联老板不姓林,而且公司里没有姓林的高管

网友(2019-12-26):
在这个帖上秀下最新的PCIE主控

网友:
楼上大神啊~

网友C(2020-12-22):
哎,2020年很不容易啊,由于产品FW设计团队delay,导致SSD项目延后了,已经通过多家客户认证,但是配套NAND却进入EOL了。只能看2021年了。目前我们的PCIE主控,应该是同类别中算上是很优秀的,无论性能还是功耗,特别是功耗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哎,2020年很不容易啊,由于产品FW设计团队delay,导致SSD项目延后了,已经通过多家客户认证,但是配套NAND ...

你们给联想做的那个那个马维尔1093主控+东芝OUHL OWHL的盘简直就是坑爹 发热大  掉盘
还有那个忆联的2262EN+单颗L06B的2242盘也是热的一批 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给联想做的那个那个马维尔1093主控+东芝OUHL OWHL的盘简直就是坑爹 发热大  掉盘
还有那个忆联的2262 ...

如果是2242的话,功耗不能及时散出去,一直是一个难点。不仅仅是我们的盘,所有的2242的盘都有这个通病,而且2242一般都用在idea pad上,对于L公司来说的话,I系列相对T来说的话,是相对于性价比高的,散热当然也没T做的好了。Marvel 1093主控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属于高端的8CH版本。但是也说明一点,SSD的散热非常重要,因为其没有对应的风扇,都是通过热传导散热的,后续上PCIE4.0后,大家更可以看看,到时候电脑肯定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