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出一块不知道安在哪里的电路板

楼主(2019-05-11):
(图片)

网友:
激光二极管和接收管,双模单芯,不像SFP结构,估计是光纤收发器(光纤转RJ45)或者光纤转串口上的吧,也有可能是光纤转TTL的。

网友:
这个是某个光纤设备上的光信号接收器

网友:
交换机光模块里面的

网友:
有个接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