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享一个自己做的CC2541下载器

楼主(2019-05-11):
之前玩儿过CC2540 有一个C8051做的下载器 结果不支持CC2541 受到大神 2545889167 的启发不如自己做一个
下位机选择了STM32F103rbt6 作为HID设备 上位机用了libusb实现通信
STM32 与 CC2541 连接关系
PB13 -》 DC
PB14 -》 nRST
PB15 -》 DD
CC2541 下载协议 TI 完全公开 参考 CC254041 User's Guide  第三章 Debug Interface

界面如图:

读chipID

0x41 代表 CC2541 只支持这一种
下载过程中

一开始本意是下载bin文件,但使用TI蓝牙协议栈后IAR产生的bin有大片0x00,又用了一天实现了HEX转bin点击下载会在
hex文件的目录下产生一个同名的bin文件。
使用需要装libusb的驱动,电脑显示

五一前开工陆陆续续做了半个多月,只支持CC2541下载大概8KB/s 适合应急使用。

5元打了4种板子 回来自己切 有CH552 N76E003 (再次感谢2545889167 ) stm32f401(pos机)以及CC2541
最后是驱动 上位机 以及STM32的bin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5dTpryseCvXaAz0FGhECQ
提取码:ycjf
欢迎测试

网友:
好东西。发个网盘吧。币太少了。
中国移动的和彩云网盘。速度很快。
某度网盘也行。
论坛要币的

网友A:
楼主 你好 捡了几个CC2541模块,想把它玩起来, 可惜手上没有stm32f103RBT6芯片 能帮我编译一个stm32f103c8t6版本的CC2541下载器下位机程序吗? 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 捡了几个CC2541模块,想把它玩起来, 可惜手上没有stm32f103RBT6芯片 能帮我编译一个stm32f103c8t6 ...

我也没有C8的芯片 不过C8和RB都是中等容量 晶振8M应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C8的芯片 不过C8和RB都是中等容量 晶振8M应该通用的

用c8的芯片试过了 跑不起来 ,有时间了我自己做个吧  谢谢回复

网友A:
搞定了 STM32F103C8T6使用USB CDC接口 下载256K用时13806毫秒

网友(2019-07-01):
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
2541模块确实很多,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 捡了几个CC2541模块,想把它玩起来, 可惜手上没有stm32f103RBT6芯片 能帮我编译一个stm32f103c8t6 ...

我曾经也有几个,兄弟咱不会是从同一个地方捡的吧酷奇单车凉凉后,用户砸车泄愤,车锁被砸开,我就捡了几个,见到的时候电池都没有了就剩电路板了,
估计一般人也不会对电路板感兴趣不过因为没有下载器,就一直没好好玩过,ccdebug挺贵的,便宜点是山寨的不能给cc541烧程序,TI正版的得好几百最后还是都扔了,除了里边的N20电机用在了我DIY的手机小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也有几个,兄弟咱不会是从同一个地方捡的吧酷奇单车凉凉后,用户砸车泄愤,车锁被 ...

我那几个是扭扭车上的

网友:
不错哦。5元打样,我感觉大家的diy水平会提高很多。

网友(2019-08-30):
CC2541下载器的原理图能共享不?

网友:
有控制开关的  app,固件共享么    蓝牙锁加密码的那种,

网友(2019-12-31):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STM32F103C8T6使用USB CDC接口 下载256K用时13806毫秒

老哥你好,能不能把你的C8T6程序分享下呢 我也想玩玩2541 不过是新手 自己编写程序的话可能对我来说有难度,先谢谢了 如果发的话可不可以网盘 刚注册的号 没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