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东芝80G CE接口1.8寸硬盘

楼主(2019-05-11):
今天要拆的这个东西是苹果iPod音乐播放器上拆下来的东芝80G CE接口1.8寸硬盘,
你没有看错,曾经的技术还不足以做出容量更大的闪存的时候,
一部分高端的数字音乐播放器就是用的这个来存储音乐数据的
大小的话,比CD 磁带那些小很多

又比现在的存储卡大好几倍,容量和体积相比也不占什么优势了
毕竟现在1TB的MICRO SD卡都有了,80G又算的了什么

CE接口的,这个硬盘已经坏了,但我的那台IPOD已经改成CF卡作为存储介质了,
相当于给电脑换了一个固态硬盘一样,速度更快,更耐摔,更省电
重量也更轻

外观的话就跟普通的硬盘类似,只有拿在手里才感觉到很小

背面的螺丝

撕开前面的铁罩子

中间还有一层绝缘纸

主板

马牌(Marvell)的主控

这个芯片的标志有点糊,后来一对比才知道是德州仪器的

网上也查不到什么具体的资料,大概推测可能是磁头的控制器IC

电机的触点

磁头的触点,我最喜欢这种了,比较牢固,
用久了也不会氧化

版号

CE接口的焊点

拿走主板底下还有一层绝缘纸,剩下的就是硬盘本体了

拿在手里觉得还挺可爱的

两个盘片的

磁铁没有固定,直接卡在上面的
稍微撬一下就下来了

第一张盘

第二张盘

磁头摆臂现在还固定在支架上找个六边形的小螺丝批拧下就能下来

磁头摆臂细节,中间的还有个很小的滚珠轴承

屁股后面的线圈

磁头细节

中间的线非常小,不放大看根本看不清,也不知道怎么黏上去的

触点板的版号

磁盘电机是黏在壳子上的,外面有层铁罩子,撬开就能拿下来

像不像钢铁侠胸前的迷你核反应堆?

盘体的细节,一直以为这个小盒子是吸潮用的
后来经过坛友指证,是平衡硬盘内部的气流用的

密封圈

固定磁头摆臂的地方嵌了一块很小的螺母

全家福

网友:
真是好精致,

网友A:
话说磁头摆臂中间那个不是滚珠轴承吧

网友B:
这种盘做出来就是等着坏的,散热非常不好,放在笔记本里简直是定时炸弹,而且用这种盘的机器还特别薄,散热更不好

网友:
曾经有个方正的8G一寸移动硬盘,里面好像是希捷的硬盘,可惜丢了

网友:
曾经的笔记本电脑硬盘,好像耐用比台式机硬盘差些,只是应付户外办公。

网友:
使用着CF-2东芝40G的感觉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磁头摆臂中间那个不是滚珠轴承吧

还真是滚珠轴承的,你看那张细节图就知道了,差不多8颗圆珠笔笔尖大的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盘做出来就是等着坏的,散热非常不好,放在笔记本里简直是定时炸弹,而且用这种盘的机器还特别薄,散热 ...

其实这种硬盘当初是给像苹果iPod、微软zune、索尼Walkman之类的音乐播放器设计的,代替大容量闪存。性能散热、防震都在这些设备和要求之内,笔记本电脑用的还比较少。当时一些超极本也用这硬盘,要求上去了,硬盘的确也吃不消,故障率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硬盘当初是给像苹果iPod、微软zune、索尼Walkman之类的音乐播放器设计的,代替大容量闪存。性能 ...

硬盘本身发热就很厉害了,用在哪里都一样,IPOD用这个盘的基本后来都换成CF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本身发热就很厉害了,用在哪里都一样,IPOD用这个盘的基本后来都换成CF卡了 ...

那就不一样了,音乐播放器只需要从硬盘里读取数据放在缓存里,这个硬盘也不像那些用这个盘的笔记本电脑,时时刻刻都在满速运行的,读取写入的数据量也比播放器高很多,最后硬盘基本上都是被累死或者热死的。你说的这个情况,的确有,只不过在这种设备里,特别明显一些。
播放器就只会在歌曲加载前读取数据,让它会转个几秒钟,实际使用,就算一直换歌,让硬盘不停的工作,发热并没那么夸张。这个盘我拆下来做过移动硬盘对比过温度,在iPod里完全是两个状态。
但大部分的iPod是因为摔坏了硬盘,或者改了大容量的电池,才升级了CF卡或者ZIP接口的SS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一样了,音乐播放器只需要从硬盘里读取数据放在缓存里,这个硬盘也不像那些用这个盘的笔记本电脑, ...

我感觉是播放器的电池太小,硬盘这个耗电大户不可能像光盘一样,从开机一直转个不停,所以就不怎么热。正常用的话,即使那种3.5寸大硬盘也会很热,这个这么小,肯定很烫手。ZIP接口的SSD很好用,我的ZUNE 30G就是换了一个32G的,原来只能听8个小时,现在可以听14个小时,机器也不怕摔了。

网友C:
感觉就是小一号的笔记本硬盘,CF接口的那些微硬盘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小一号的笔记本硬盘,CF接口的那些微硬盘会更小

这个硬盘其实当时有部分超薄的笔记本也用了,速度、容量在当时都还可以,体积也相对SATA、IDE硬盘小(就是容易坏)

其实CF接口的硬盘也有两种,一种是1寸的, 这个的确是特别小,而且也没这个厚,只比CF卡厚那么点点
最大容量貌似只有16G吧,我没看过更大的了。iPod mini、缔盟Rio Eigen上用的就是这种

还有一种和我拆的这个ZIP\CE接口的一样大,里面同样也是1.8寸盘体
最大容量有160G。

最小的硬盘是诺基亚N91的MMC硬盘(我在网上找了张图。差不多就是这种,只有一张SD卡那么大,三张SD卡那么厚),
这个手机我有,但硬盘有坏道了,手机也弄的很卡顿。
据说可以改成普通的MMC卡使用,我还没动手的,改好了说不定这个硬盘也会拆开看看
应该要比这次拆的精致很多很多

网友D(2019-06-16):
这个转速有多少,到不了5400吧

网友:
楼主用什么拍照的?手机加外接那种镜头?

网友:
这拆的仔细,做工很漂亮。

网友:
我还有一个这种硬盘,40G的,完美没有坏道,另外一个是好像是SATA口80G也完美没有坏道

网友(2021-04-15):
请教大家,怎样用cf卡替换这个硬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速有多少,到不了5400吧

4200,速度相当感人,不过拿来听音乐足够了,拿来安装系统就显得很阴间,除非关闭虚拟内存并且分配一大块内存作为硬盘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