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直流降压模块与万用表搭了一个毫欧表

楼主(2019-05-11):
用直流降压模块与万用表搭了一个毫欧表。短路直流降压模块输出,把恒流电流调至100ma,接被测电阻,用万用表mv挡测被测电阻两端电压,将读数乘10即为被测电阻的毫欧值。

网友:
初中物理公式U=IR,想实现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你有恒流源

网友A:
这个不能测电池,交流恒流才能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测电池,交流恒流才能测电池

手上没有0.01微法的电容,有就做一个了。

网友B:
我之前都是用可调电源直接设置1安,这样万用表直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是用可调电源直接设置1安,这样万用表直读

小功率器件怕是受不了1A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器件怕是受不了1A电流吧

毫欧级别的东西,哪有小功率的,一般都是取样电阻,电线之类的,万表表最大9999毫欧,也就是1欧,1欧1安,也就1w功率,就算是1/2w电阻,超载100%几秒也没事的,

网友:
做个开关,可以切换成1A或0.1A。这样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0.01微法的电容,有就做一个了。

随便哪都能拆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是用可调电源直接设置1安,这样万用表直读

直读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可以提高测量精度至0.1毫欧,提高了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读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可以提高测量精度至0.1毫欧,提高了10倍。

对,就是这个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毫欧级别的东西,哪有小功率的,一般都是取样电阻,电线之类的,万表表最大9999毫欧,也就是1欧,1欧1安 ...

9999mΩ多打了一个9.。。更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99mΩ多打了一个9.。。更正一下

我的表可以显示9.999v或者999.9mV
改过量程的

楼主(2019-08-27):
突发奇想的结杲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