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回收站机械键盘

楼主(2019-05-11):
   下班回来路过回收站,翻到个机械键盘,没玩过拿回家玩玩,粗略清理了一下,灯有%98都不亮按键T是坏的,改天好好清理下换个轴再玩 看图

网友A:
看你这个灯的亮的键,应该是亮灯模式在游戏按键模式吧,就是只亮awsd之类的那种,不大可能坏那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灯的亮的键,应该是亮灯模式在游戏按键模式吧,就是只亮awsd之类的那种,不大可能坏那么多啊。 ...

我也觉得是这样,可能安装了驱动可以自动识别或者手动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样,可能安装了驱动可以自动识别或者手动切换的。

一般是组合键手动切换

网友:
现在都很少看见此类的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