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一个查不到容量的Y电容

楼主(2019-05-11):
如图,请老师傅能看这个是电容吗,容量是多大的,十分感谢。
看上面字母标的应该K20E19J

网友:
也有可能是压敏电阻,你先看看他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
是的,很可能是压敏电阻

网友:
绝对是压敏电阻,楼主可以看看,应该是并在电源进线两端(保险之后)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个是用在家用轿车升窗电机上的,确实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