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路由器拆了!FAST FW300R

楼主(2019-05-11):
一图流

拆完扔掉,还有更好的利用吗?不缺中继,想不到还有啥用了

网友A:
外壳上的褐色痕迹是。。。
血迹???

网友:
做有线路由还是不错的,或者变交换机

网友:
这个真没什么用了,配置也烂

网友:
扔了吧~基本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上的褐色痕迹是。。。
血迹???

你这个问题我必须回答,油污,兄弟你想多了,哈哈哈

网友:
7620N,改16+64M用处还是有的,改到这个配置刷的估计就很多了。
建议下次发帖名字加上路由品牌型号和版本

网友:
7620印象带usb,可以改成不长开的NAS

网友(2020-03-06):
楼主,你怎么抠开外壳的?

网友(2020-06-26):
配置也很烂啊,扔了最完美了!!

网友(2022-02-04):
仍大街上都没捡的

网友(2022-04-30):
除了拆件利用外目前只能是鸡肋了

网友:
以前还要100多元一个,现在垃圾了

网友:
嗯,我也有一台水星mw300r v4.0的路由器,也是mt7620的芯片,感觉已经没啥利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