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康舒ACBEL的PC7067电脑电源,这个电阻倒底多大?

楼主(2019-05-11):
这个ACBEL牌子叫康舒,PC7067电脑电源,拆自朋友DELL的台式机中,体积只有普通台式机电源一半大,故障是不启动,无任何输出,包括启动绿色信号线上也没电压。

看下标签,是250Wi的

拆开,内部太紧凑了

PCB反面贴片元件也比较多

保险管什么的都是好的,经观察这个电阻表面绝缘漆烧崩了。

把这个电阻拆下来,实测阻值无穷大,烧断了

这个电阻是“黄 紫 金 金 白”,总是见到这类奇怪的五环电阻,
当它4.7欧吧,最后一个白色什么意思?
如果从白色开始读吧,更不合理,第二、三位不可能有金色。

找了一个功率小点的4.7欧代替,
但是装上后,串联的100Wi白炽灯长亮,可能还有短路?

这个二极管用万用表量两头都不导通,拆下看了下是AT02P-200,非常少见不知是什么参数的,网上有人说是瞬态二极管,可能导通电压比较高吧。

如果电阻4.7欧没问题,就是还有严重短路,这电源这么紧凑,有些元件如果要拆可能先要拆边上一大片,不方便修理,放弃了。

网友:
我有瞬变管,给我修修看

网友A:
第五环可能烧变色了,可能是银色吧
灯泡亮说明前端有短路,从整流到开关管都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五环可能烧变色了,可能是银色吧
灯泡亮说明前端有短路,从整流到开关管都测一下吧 ...

铝散热片那是前级高压端的一大片开关管和稳压管,在板量测难以判断,
如果拆焊下来,至少二十个元件要拆,而且那个铝散热片拆焊的话普通功率的电烙铁够呛。
所以打了退堂鼓。

网友B:
目测是辅助电源的供电电阻,旁边的TNY芯片应该挂了。阻值在这里到没有严格要求,一般就是几个欧姆,主要起个保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辅助电源的供电电阻,旁边的TNY芯片应该挂了。阻值在这里到没有严格要求,一般就是几个欧姆,主要起 ...

好像是TNY277的芯片,等哪天手上有这个芯片换了再试试

网友:
4.7欧姆,旁边那个8脚副电源IC一定已经损坏。

网友:
看到无效的第五环不理它就行了~

网友:
电阻是0.47欧,不是4.7欧

网友:
第5环是电阻类型,不参与阻值读数。

网友(2019-06-18):
查待机+5vs的电源芯片还有开关管

网友(2019-11-11):
维修起来确实太麻烦。只有换换输出电容的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