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可能来自瑞士的博世曲线锯,顺便请教下大神

楼主(2019-05-11):
最近要弄点木工,寻思着缺把锯然后看到某鱼有个拍卖的曲线锯,号称是调速开关有故障不能调速,其他功能都好。于是就有了如下的工具从标签看得出是博世BOSCH的产品,看起来不像是假货

另一侧有好几个档位开关,上面黄色的是传说中坏了的调速器

看电源线就知道原主人是个简单粗暴的家伙,自己就把地线干掉了

下面是重点之一,铭牌上写了made in Switzerland,从这里看出来是来自于瑞士

再看头的底部,里面有个刻度卡扣,可以根据需要松开内六角螺丝调整角度

细节之一,没什么生锈,好像是快接的,不是常规用两个螺丝固定的那种,希望能用常规的锯条

接下来开拆,把手顶部有一个一字螺丝,二话不说拧下它

把手尾部有两个十字螺丝,拧下它,额?!大家发现了吗?两个螺丝一金一银竟然是不一样的,肯定被拆过了

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打开的一瞬间看到了一个孤零零放在调速开关位置里面的提速开关,是的,它是孤单的,没有任何线连接?!
好了,还以为是开关坏,现在看到这样心中有N匹马从草原跑过
这个是开关,一共有4条线,两条线是220V的电源,蓝色跟其中一条白色的是接电机部位的

再继续拆,把头两边的螺丝跟把手尾部的螺丝去掉

向上把把手拉开,看到了,有跟蓝色线不大对劲,再仔细看看,好像是电工胶布

再把尾部套筒中心的螺丝去掉,把尾壳去掉,可以看到电机的接线,碳刷,保险电阻(瞎猜的,黑色线上串着的那个)

然后对着这个尾部左瞅瞅右瞅瞅,感觉有两个螺丝空位有过划痕,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分析对比了下,按了左边那颗大大的滑动按钮,对比两张图就看出了了

是的,好像少了某个物体。

其他部分应该都是好的,拆之前上电能动,所以就只拆到这里就不拆机械部位了

接下来是求助时间:
1、下面这个零件跟马家有的调速开关有点不一样,至少线路标识多了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请教大神们这个要怎么接?如果换成马家的这个双线的,是否能直接传在蓝色线上?

2、滑动开关对应的是缺了什么东西?

网友A:
买的时候没问有没有拆修过吗?但愿电机之类的没被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没问有没有拆修过吗?但愿电机之类的没被换

没问,寻思着能动,电机等主要部件没问题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寻思着能动,电机等主要部件没问题就好

牌子货一定要问清楚,很多被换电机齿轮箱之类的那性能就不是原来的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货一定要问清楚,很多被换电机齿轮箱之类的那性能就不是原来的性能了 ...

以后会注意的,买过很多东西都没出过问题,这次算是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WX540.8曲线锯拆解图

网友B:
楼主,那个抬刀开关边上的锯屑吹风装置旋钮您拆了吗?我弄半天不会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抬刀开关边上的锯屑吹风装置旋钮您拆了吗?我弄半天不会拆

调速箱有个螺丝滑牙了,没打开进去。

网友C(2019-11-16):
楼主,你这个是杂交产品,原来的机器是没有提手的,我有2个,然后后盖和提手,是卖家找了适配的加上去的。

网友D:
黑色的是可控硅调速,不用就单全速。不用也罢

网友:
这个官网有爆炸图,找到看,少什么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是杂交产品,原来的机器是没有提手的,我有2个,然后后盖和提手,是卖家找了适配的加上去的。 ...

的确可能是杂交的,没找到产品图,后面加某宝买了12块的调速器加上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是可控硅调速,不用就单全速。不用也罢

已经修好,随便配一个都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