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TF转SD(UHS-II)卡套,贵一点的用料果然好一些

楼主(2019-05-11):
之前我都是买的类似这样的卡套,
TF卡那的触点一般都是小钩子设计的

用久了经常有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看到网上有TF4.0转SD4.0卡套卖(标准的叫法应该是UHS-II),没有牌子
价格也就7块钱,还包邮,心想着贵一点的卡套应该做工用料什么都好一点
我这里没有4.0版本的TF卡,唯一支持4.0标准的设备还是上次论坛评测的飚王读卡器
,最后还是买了两张,就拿来当普通的卡套用吧

有的人会问,4.0或者UHS-II是什么鬼?
就是图片上的这种卡,说实话,我也没见过。
粗看外表,比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存储卡多8个触点
读写速度查了一下,据说是现在的3倍左右

这是我收到的卡套。

上面的触点是印在PCB板的,有镀金层,感觉还算厚

装普通卡的话,这个感觉稍微厚了一点,卡套边缘有点被撑开的迹象

正好,顺着撑开的位置,慢慢抠,把PCB板抠出来了

反面,接触TF卡的地方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弹针
相对那种小钩子的会耐用一些,插拔卡的时候,
不小心怼歪了还不至于会压平它

后面的那排触点其实在我这没啥用,还碍了事,既然都拆了
还是准备割掉它吧。

切除之后,再把PCB板装回壳子里,再把壳子用环氧树脂胶黏好
(B-7000或者软鞋胶也可以,切忌用502,不要问我为什么,之前吃过亏)

再装普通的卡就不会被撑开了。松紧程度也正好
这个读卡器还挺好用的,多盘符的。多一个卡套就可以插两张TF卡对拷文件了,
不需要另外再插一个读卡器,用着还是方便点

(完)

网友A:
tf卡和sd卡还有两排触点的,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和sd卡还有两排触点的,长见识了

那不是普通TF卡,是UHS的,普通的没有。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三爽64g卡可以送

网友:
那种蓝色的卡套我也买过,不是SD头触片松了就是TF卡槽那里松了,没有一张能用过2个月的。闪迪的好点,是独立的一块的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