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拆也得拆,充电器放炮了

楼主(2019-05-11):
一个手电的充电器,给手电充电,完毕后只把手电拔下来,充电器还在插板上。大概小半天时间吧,突然听到一声小嘭,三两秒钟就是个大嘭,然后台灯就灭了,所有插座都灭了。我的天呀,怎么回事?开手电拔下跟前的插排,发现充电器烫手,合闸,开拆,下面是图

提醒大家,买东西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网友A:
竟然是输出电容爆了,是内部有断路吧

网友:
保险电阻都没有的半波整流,见识过,山寨苹果充电。充电宝,蓝牙耳机的赠品充电头经常就是这些

网友B:
空载的充电器不断电,
很危险的事情

网友C:
总有这一天的,前两天有个阻容的小灯泡也是这样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输出电容爆了,是内部有断路吧

我也不懂这个,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直接把输出线和双色的LED剪下来,其他扔了。
应该是先爆的电容,然后又短路了,导致跳闸。看跳闸是过载现象,漏保没动作,只是空开掉下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的充电器不断电,
很危险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的吗?这种充电器和手机那种,输出USB的一样吗?
我那种都是天天都在插座上插着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就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有这一天的,前两天有个阻容的小灯泡也是这样炸了

摸外壳还挺热的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热大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种垃圾充电器,没把电池充冒烟算你走运了。我猜炸鸡是输出电压不稳(稳压管+光耦不靠谱),电压升高导致电容击穿短路,电源过载烧毁导致跳闸。手电筒是锂电的话改TP4056充电靠谱点,别用这种山寨货了。

网友D:
山寨的充电器,赶紧扔了……

网友E:
老款电路充电器,结构简单,电流小,不耐用。这个换个电容估计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款电路充电器,结构简单,电流小,不耐用。这个换个电容估计还可以用。 ...

不准备换了,都黑乎乎的了,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充电器,赶紧扔了……

已经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