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SUPOR电压力锅

楼主(2019-05-11):
家里的SUPOR电压力锅CYSB50YCW10D-100,之前煮饭时,没盖好盖子,水溢出了,面板那里全是水蒸气。
隔了几个月后,数码管第三位不显示了。
分享给大家看看怎么拆开这个压力锅。
正面:

揭开这个塑料膜,就能看到正面的塑料罩

红圈中有4个十字螺丝,拧开后可看见电路板。
一下没查到原因,但看到左下方的两个400V,4.7uF电容有点鼓包了。

然后决定上网买了块电路板更换。
到货后,拆开底部3个螺丝。

底部内部

看来要换电路板,还要下底部4个螺丝,把底部塑料座拆掉。

拧下对应的电线螺丝,把新主电路板接上。
再装回,可以工作了。

拆下的旧电路板,电源用的是PN8015,量输出的电容电压是5V。

PN8015的应用电路图

两个输入的电容有点鼓包,Samnc的400V,4.7uF规格

单片机是中颖SH79F1618

生锈的数码管脚

网友:
这样维修直接实用!

网友:
数码管脚锈断了?

网友A:
旧板子换掉电容试试,再不行补焊一下数码管引脚,当初就应该这样做,不行再上网买板子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板子换掉电容试试,再不行补焊一下数码管引脚,当初就应该这样做,不行再上网买板子换 ...

数码管引脚焊点是好的。不确定是不是靠近显示这端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板子换掉电容试试,再不行补焊一下数码管引脚,当初就应该这样做,不行再上网买板子换 ...

有空再量一下,如果能确定,以后能这块板子能备用

楼主:
今天检查了,确实右下角的一个管脚锈断了,靠近显示这端。
除非换数码管

网友B:
现在维修真方便,板卡级维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检查了,确实右下角的一个管脚锈断了,靠近显示这端。
除非换数码管 ...

电钻挖孔,再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挖孔,再飞线

这太麻烦了,我一小时可以做很多事了,不想浪费在这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维修真方便,板卡级维修就行了

主要是省事,想想本来没多少钱,我去买个数码管,还不一定能对上。
又是拆,又是焊,我的时间成本比买一个板子回来高。

网友D:
换板子真干脆,不知道病因找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板子真干脆,不知道病因找到没有。

数码管靠近显示端的6号脚锈断了。
还有主滤波电容鼓包了,要换数码管和电容。

网友:
家里都买的机械式的,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检查了,确实右下角的一个管脚锈断了,靠近显示这端。
除非换数码管 ...

再用硅胶封上,避免所有的管脚腐蚀

网友:
换板子干脆

楼主:
没时间折腾

网友(2020-07-05):
直接换板子算了,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慢慢分析故障

网友(2024-02-20):
复杂问题直接换板子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