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50w 冗余1U电源DPS-450SB,做工超好

楼主(2019-05-11):
为自己DIY显示器找12v电源,
想着以后组ITX也能用,想找个10A以上的;

淘宝有几个选择:
1, XBOX360 电源, 太老;好在有5v和12v输出;
2, Dell 12v 电源, 战斗成色,也很老了;
3, 1u电源;纯12v输出的1u电源好便宜啊好便宜(主要是穷),买了37块包邮的那个台达DPS-450SB;

到手后目视成色超新,只有风扇上有一点点灰;

话不多说,到手即拆:
经过一番骚操作终于拆开了,满满当当的。。带主动PFC,风扇是温控的;

侧面,为什么看到一个全桥整流堆,这构架不常见。。

背面也有原件,PCB是那种多层的绿板,两面都是贴片。台达的电源单面板比较常见的说。。

拆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道;
差点装不上了,还好老夫心灵手巧。

经过一番尝试,试出来的引脚定义如下图,两边7脚、反面6脚三个短接启动;

最后发现,我的显示器最高用电流12v, 2A,而这玩意最大12v standby电流就是2A@12v。直接焊上插电就ok:titter:

有几个问题,和各位大神讨论下:
1,标准ATX主板是否可以全用12V启动,不接5v和3.3v;
     ATX规范上主板的5v和3.3V都要求数十安培,但CPU有4PIN或8pin的12V直接供电,其他设备要用应该用不了这么大吧,
2,做DC-ATX的话,12V直通就行,为什么网上DC-ATX电源还要经过一次DC-DC出来12v;
     5V Standby 由12v standby DC-DC而来,DIY可能有多大;

3,是否有这块电源更详细的资料如引脚定义啊之类的,这块电源是什么拓扑类型?

4,台达DPS系列的命名规则是什么,常见的有DPS-400AB, DPS-460MB,这些,知道的科普下。

网友:
漂亮,好东西,价格不贵

网友A:
12v  vsb是什么意思?

网友:
标准版的肯定不行,我用的联想电源只有12V,5VSB,-12V这三组,但主板上有5V,3.3V的DC/DC。

网友:
标准ATX主板肯定不能只用12V启动,因为板上没有相应的5V、3.3V降压电路。DC-ATX,只要能将3.3V、5V、12V给转换过来并且功率足够就行,12V也是DC-DC的目的是为了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vsb是什么意思?

12v standby.
上电就会有,为管理电路做准备,服务器上有IPMI功能可以做远程管理,远程开机功能;
一般ATX主板上是5v standby, 做电源键开机、网卡唤醒功能。

网友B:
好小哦。输出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哦。输出稳定吗?

用450w电源带30w显示器,当然稳定了

网友:
你好,我的电源和你的一样,但按你的接线不能启动

网友(2019-07-16):
楼主的接线没有问题,定义正确,我也刚好买了这款,店家给的脱机就这么接,但不知道如何更好的利用这款电源,其它引脚能开发出来吗?望楼主早点搞定。

网友:
standby,这是啥意思啊,小白求教,而且这价格,这电源很值啊,拿来放弱电箱,所有设备都解决了

网友:
另外,接线,你咋接呢?直接焊在金手指上?

网友:
楼主要见过服务器就知道,服务器丢在机柜里,一年365X24小时的运转,风扇呼呼的转,这种电源要是运气碰到是服务器的冗余电源加上管理人员懒,可能连电都没通过,基本就是9.99新,要是不运气碰到一直在用的那个,就至少已经艹了几万小时,电容容量,风扇寿命都没得保证。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备用机

网友:
焊接就没有必要了,昨天测量了一下间距,应该是可以用金手指插座,下单2.54的插座50的,今天到了,正好,宽度也正好,这样就不用直接焊金手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 standby.
上电就会有,为管理电路做准备,服务器上有IPMI功能可以做远程管理,远程开机功能;
一般AT ...

还可以远程刷bios,装系统之类的

网友(2020-05-05):
不错!买了几台,装备折腾一下。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12v  vsb是什么意思?

待机电压吧

网友:
实物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