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师傅们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9-05-11):
中间有个白圈的是个啥啊

网友:
好像阿拉伯数字中的零也是个圈

网友:
零欧姆电阻,你不认识?

网友:
可能是个0欧电阻

网友:
跳线贴片0阻值电阻。

网友:
0欧姆电阻,相当于跳线。

网友:
o欧电阻兼有保险丝

网友:
零殴电阻。相当于跳线

网友:
一般称作跳线,是板子上不能交叉设计的时候,做的一种妥协,解决方案。平行交叉容易撞车,所以,立交桥就好多了

网友:
衡水胸解释正确,插件式元件用跳线,贴片式元件就用蛋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