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洋垃圾之罗技机械键盘拆解复活(Logitech G710+)

楼主(2019-05-11):
本来是想搞个30~40的洋垃圾机械键盘回来玩玩,没想到看到了这货,还挺贵的.一个能买两个其他的垃圾
罗技好歹质量也不错的,比起那些没听过的二三线质量靠谱多了.所以就搞了一个回来......

到手后发现这货挺重的,有5斤了吧
正面,比较脏.没有明显的弯曲现象,应该可以搞搞

背面

拆开前盖

两个接线端子,一个接usb口(其实就是usb延长线),一个接键盘

拆条鼠标线调整线序测试键盘
没反应..........

好吧,再调整线序

PS:罗技这坑货.2个接口的线序是完全相反的
要是插错了直接boom.............
满满的恶意.........

插进去

亮了,测试正常

扣键帽.我去,好脏
满满的毛絮,钢板还生锈了

继续拆
背面,电路板还行
总觉得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就主控+矩阵按键

主控是爱特梅尔的mega32u2
还有3块45p47va63(hc164?)不知道是啥芯片

整块板看不到二极管,用3极管来代替了?
好像是一只控制2个轴

后盖

被剪掉线的接线端子

切开待用

next

楼主:
主板清理完毕

这个似乎是数据接口

快捷键区域

樱桃茶轴

音量模块

背面

手上没多余的鼠标(键盘)线了
找来一根数据线

剪掉后发现颜色线序和鼠标线的不一样
花了点时间去测试线序

打胶

安装

正常点亮

USB口插上u盘测试

正常识别

装回去
键帽给我搞丢了一只

完美复活
完.谢谢观看

网友:
这是捡着漏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了,大赚

网友:
工整规矩的键盘

网友A:
这键盘有没有雷蛇那样的RGB灯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有没有雷蛇那样的RGB灯效

没有,就白色,也没呼吸灯

网友B:
不错,茶轴的手感 好吗?

网友:
以前用的罗技键盘总是卡键,不喜欢。

网友C:
坛子里有人在出机械键盘的 没搞过 不敢下手 要是搞不好老婆要逼逼的

网友:
HC164是8位移位寄存器74HC164,用于串并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人在出机械键盘的 没搞过 不敢下手 要是搞不好老婆要逼逼的

如果是包好的话一般就没啥大问题
像我这种剪线就要看rp了

网友D:
这货非常耐操的,以前买过几块打孔的。。居然都没坏。你运气好。键帽齐全,
我还有整个键盘完整的,缺键帽跟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非常耐操的,以前买过几块打孔的。。居然都没坏。你运气好。键帽齐全,
我还有整个键盘完整的,缺键帽 ...

问题是键帽齐全的也贵啊,都块能买两个无键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茶轴的手感 好吗?

手感有点像薄膜
区别就是薄膜一开始就有阻尼,二茶轴按下一点点才有阻尼
但是这茶轴的触发压力又要比我的薄膜低,稍微用力一点按的话还不太感觉得到二段
我的感觉就是像是没那么硬的薄膜,除了那滴滴的按键声

网友:
能帮我看着这5个烧掉的原件是啥吗?谢谢了。

网友:
那里有卖!我也想打黑 弄块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人在出机械键盘的 没搞过 不敢下手 要是搞不好老婆要逼逼的

我买了一个,回来只有两个键不灵,我又买了一个,20多块钱包邮,还要啥自行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