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车机和中置音箱DIY床头音箱,蓝牙AUX收音USB都有了

楼主(2019-05-11):
最近没有玩具耍了,于是DIY吧,这次还是用车机DIY床头音箱,虽然以前已经DIY2台大众、1台丰田、1台东风……,现在家里的电视功放,电脑功放,床头音箱都是车机DIY的。
首先选择车机,这次找了别克英朗18款带蓝牙的车机,优点是体积超小,可能只有大众的1/4,带蓝牙功能。体积小功耗也相对较低,实测开最大音量,拖这个中置音箱的三个喇叭,用12V 1.5A完全带得动,所以用移动电源供电完全没有问题。淘宝购入价格:42
中置音箱,这次选择的是建武的一个中置音箱,做工不错,新加坡产,二手本地购入50元。
万用宝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开槽方便,还很直。
开好槽,槽不是开得不直,而是一边故意这样开的,因为车机本来有一块金属就要高些。取下车机面板,方便安装固定。
焊接好电源线、喇叭线、开关、还有天线。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淘宝现在的车机尾线都是铝芯线,所以焊接前先压好冷接子,在冷接子上焊接就没有问题了。
5颗螺丝固定,稳定
屁股后面的接口,12V输入,天线口,扭子开关
自己制作的收音机天线,实际就是一节粗铜丝,插上即可,我这里信号强,不插天线都能收很多台了,因为里面焊接时已经有10几厘米铜线在里面。
正面效果
除了外接电源外,可以用支持12V输出的充电宝供电,也可以用充电宝接USB升压线供电,还可以用诱骗器接QC充电宝供电,还可以直接318650电池串联供电,因为这个车机实测8.7V以上都能正常工作,所以刚好3节锂电,连保护板都不用,车机欠压会自动切断电源。在12V输入的情况下,3个喇叭大音量,电流约0.7A左右跳动,33400毫安电池预计可以使用4-5小时,跳广场舞都很不错。
这是之前用东风车机和一个JBL的中置DIY的音箱,估计JBL是假的,音质比现在这个差很多
这是之前简单DIY的大众,没用用外壳,直接在车机后面安装的塑料盒子,安装的解码器,电源接口、喇叭输出接口和扭子开关。其他DIY的没有照相就不展示了。

网友:
车机可以到18V,用4节电池更耐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告诉一下这个英朗车机的尾插的的定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告诉一下这个英朗车机的尾插的的定义吗?

网上买个尾线一切都解决了,别挨个扒拉省事

网友B:
有台15款的,音质还行。只是不带蓝牙。体积确实小巧。接线也简单,总共没几根线。天线插孔直接一个香蕉头就能塞进去。唯一的缺点就是用车机的按键关机后,电流还有400ma,也就说功放部分没有断电。只能另外加开关控制ACC或者直接切断电源。

网友:
这个确实很小,我弄了一个大众的,有点大了

网友C:
顺便求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告诉一下这个英朗车机的尾插的的定义吗?

这种车机的尾插有两个版本   实际淘宝上很多卖家就有尾插定义   我给你说了万一版本不对烧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台15款的,音质还行。只是不带蓝牙。体积确实小巧。接线也简单,总共没几根线。天线插孔直接一个香蕉头就 ...

一般车机都这样   丰田  大众  的我也试过  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求个链接,谢谢

第一张图片有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片有关键字

找了好久没找到你说的这么便宜的那个店铺,今天突然看到个广告,就是42的,哈哈,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车机都这样   丰田  大众  的我也试过  都一样

是的,这点很不方便。插电源倒是无所谓了,用电瓶供电的话,必须接独立的开关。

网友:
5年前改过一个,成品外壳,做完比较漂亮,后来一直闲置吃灰!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454/43953139-1.html

网友(2020-04-23):
楼主好  这把万用宝能切多厚的木板?

网友(2022-07-31):
整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