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CIE的无线网卡+蓝牙 翻车?

楼主(2019-05-11):
闲鱼上买的
蓝牙正常(要接主板的USB)
WIFI 一会正常, 重启下就不正常(丢失,就和没无线网卡医院)

今天换了一个 PCIE-1X 接口
还是这吊样子, 是翻车了吗

网友A:
换一块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可以量一下工作条件 不好使的时候干脆不识别 的话 你可以试试热插拔看能不能识别 重启丢失设备的话一般就是开机时网卡没能与BIOS建立握手信号 导致BIOS根本不知道PCI-E还插着这么个东西 另外注意 多个网卡时 系统会自动挂起空闲网卡 (挂起时设备管理器里有显示 网卡工作也正常 就是上不了网而已 和你的描述并不符合,只是顺嘴提一下)大船的风险很高的 都在人家的数据中心用到报废年限 换下来的 本来是要销毁 被有心人运回来然后就 。。。。。。。洋垃圾的名字不就是这么来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可以量一下工作条件 不好使的时候干脆不识别 的话 你可以试试热插拔看能不能识别  ...

商用的东西一般是三年折旧和五年折旧,和家用的不同,商用的设备是产生效益的,节约更新设备和数据安全及效率是成反比的,所以正规IDC机房淘汰的设备并不是不能用才淘汰,一是为了抵扣,二是为了数据安全和性能,家用淘汰的才悲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商用的东西一般是三年折旧和五年折旧,和家用的不同,商用的设备是产生效益的,节约更新设备和数据安全及 ...

你知道报废年限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是这个零件到期限不管是不是好的(肯定是好的坏件运维就在损坏的6小时内更换了) 按规定达到报废期限的硬件 必须销毁
谁跟你说是用到报废的 报废年限是指通用标准 每一个硬件都有这个规定 到期必须更换虽然大部分被替换硬件都仍能继续正常工作数年 不懂别乱说

别的地方不知道 我这边有家单位 非故障替换要求   硬盘柜的硬盘是2年一换 UPS直流屏8年 电池组 2年 通信卡和模块3年更 机柜10年 消防电气设备4年  等等还有些产权原因是按整机保修期安排的 到达保修期的3个月内更换完毕(比如保修期到达2021年6月过保 但2021年4月前就必须更换完毕 更换下来的设备往往都能正常工作 比如我用中华烟换的几块贴有到期报废标签的硬盘 超期用了6年多了 也没坏过,坏道和报错也没见变多就是使用时间不怎么美观 那个厂更多的设备送往回收处理站 带有产权的设备售后厂家会先破坏处理 后再送销,貌似是什么551规定的东西要求送销,可惜了 好东西都变成碎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报废年限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是这个零件到期限不管是不是好的(肯定是好的坏件运维就在损坏的6小时内 ...

貌似你很懂啊,一块质保5年的SAS硬盘,折旧3年完成,3年后这块硬盘就不算资产了,达到了账面上的折旧年限,于是这块硬盘被替换下来然后一锤子砸烂,扔进垃圾桶,很不巧,我每年都要干这活,内存主板都可以按废铁称回去,但抱歉,硬盘不行,必须大锤砸烂或者拆盘当镜子使,以至于现在要镜子随时拆个硬盘,因为粘上指纹的盘片很不好清理。以前都是拆盘片,后来一锤子搞定,拆太麻烦!!!而且SAS盘片太小,不好玩。

另外你哪里看到我写报废了?折旧懂不懂,不是小公司能用就用,反正数据也不是很重要,用到产品"真”年限也不舍得换。或许你会觉得我吹牛!我无法控制别人的思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很懂啊,一块质保5年的SAS硬盘,折旧3年完成,3年后这块硬盘就不算资产了,达到了账面上的折旧年限 ...

那你是负责销毁的咯 折不折旧不知道 我又不在那上班
硬盘上贴着易碎贴 写什么已达报废年限待销毁 我当时查过 硬盘还在保 就是不支持个人送保 不明白为啥说报废了就问他的 他这么跟我说的 设备经理和老板搞出个个报废年限 还年年给一家销毁站几十万 让销毁站的人几大车几大车的往外拉  那个永久产权的设备是厂家来破坏再送销的规定什么的也都是 那个人儿说的 那人还认为他们老板是傻帽 年年让人把好好的东西拉走 还送人钱 我的硬盘也是他那一条烟换来的 我确实是不知道具体规定是啥 不过你们的管理方式貌似更好啊 自行销毁安全多了

我见我换来的那些硬盘上 易碎标签写的都是什么产权归属方 管理人什么的 没写时间啊 麻烦说一下到期产权失效是怎么回事 折旧又是啥啊 还有他们是怎么算这个时间的啊 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负责销毁的咯 折不折旧不知道 我又不在那上班
硬盘上贴着易碎贴 写什么已达报废年限待销毁 我当 ...

折旧是财务上的说法,一般企业对电子电器产品类资产折旧是5年,国企事业单位大部分是3年,也就是10000买来的电脑3年后在财务上的残值就是0,已经达到了折旧年限,这个东西可以更换,可以弄到仓库里放着到时候统一处理掉,也可以继续使用,这要看费用够不够。申请下来的费用不花光,下次就不好申请费用。费用下降很容易,费用要上涨就得层层审批。

固定资产登记标签,标签上可能是一串编号,也可能是一个一维码或二维码,扫描枪一扫就知道这个设备什么时候买的哪个部门领用的。大型企业都有专门的后勤部管理资产,替换下来的资产本部门无权处理的,只能资产调拨给后勤,由后勤统一处理。

设备拉走又给钱是保证设备不会再次流出被有心人提取数据,都是签保密协议的。硬盘这东西,数据擦除覆盖了5遍还能分别提取到每一遍的数据,要看被提起的东西是否有这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