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一个华为22.5w超级快充,分不出真假

楼主(2019-05-12):
现在华为配件山上货太多,而且外壳做得很好,今天拿到一个22.5w的快充,看外观实在拿不准,于是决定开盖看看。。。

华为技术的版本

太难开了,,这么难开我有点后悔开盖了

终于打开了,壳子弄得太烂了~~这板子卡得太紧了,取不出来了。。看样子只有到此为止了。改天再试试能不能把板子取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原装的跟其它版本的都不一样

网友:
即使不是原装的,从开口看质量也是不错的

网友:
原装的华为充电头

网友:
鉴定完毕,纯原装

网友:
即使不是原装,这做工也很好了

网友:
就从最后照片里露出的元件来看,这个品质不比“原装”的差了,

网友:
华为只有电脑带的那个充电头才能统一华为设备!

网友:
这类充电头拆开也基本就废了,有点像开胸验肺,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基本可以判断真假。

网友:
一撬开就看得出是真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正品,山货没辙做工

网友:
这货和我原装的一样

网友:
就这外壳的质量  至少是代工厂偷跑的

网友:
有点类似VOOC,只是华为采用共用触点,USB大母口和大公口都加强了正负极,手机的原装线小接头,好像有多根引脚和特殊通讯。

网友:
浪费了呀 先用电子负载 带载不行再杀

网友A:
竟然是低压大电流充电,不喜欢这种。那个板子用力磕出来啊,壳子和桌面成45度用力敲就是了

网友:
假货,真的做工没这个好,没这么难拆

网友:
这个一般没拆的,一拆外壳就废了

网友:
要拆下来还不容易,前后盖5mm位置用锯条锯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低压大电流充电,不喜欢这种。那个板子用力磕出来啊,壳子和桌面成45度用力敲就是了 ...

同样不喜欢这种,用久了如果接触不好容易烧插头

网友:
看是不是原装的得看印上去的字.
山寨的审美都很差, 与原装差距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