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常见的东西,光电鼠标传感器这些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5-12):
相信坛里的兄弟,都拆过鼠标的,近年的都是光电鼠了,机械鼠标已经很少见了。然而,光电鼠标的接收芯片好奇怪,背面上总有不少的孔,而且不同型号的芯片,孔的数量、位置和排列都不同,如下图(图片都是来自网络,度娘来的,没有特别选择,懒得把自己手上的鼠标再拆了拍照了):

一直以来,我都有好些问题,请教万能的坛里高人:
1、这些孔是干什么用的?
2、孔的数量多或少、排列不同是什么原因?
3、如果孔被杂物堵住,会不会影响光电鼠标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
我觉得是散热孔吧

网友:
这个是传感器,下面连接一个透镜。

楼主:
似乎不合理吧,如果是散热孔,为什么不搞成规则的成排孔?

网友:
和引脚对应

楼主:
这个也说不通吧,看第三图(黄绿色胶垫上那个),没有引脚的一边也有孔。

另外,已经有引脚了,为什么还需要留孔呢?

网友A:
我来给你答案这是邦定接触点

网友:
鼠标的光收感应器,以前是一个红外线,一个接收器,也有些连芯片都集成在里面的,随便拆一个山寨的就知道了~

网友:
邦定测试,很简单

网友:
那些孔堵住也没事 那是测试孔,飞针测试用的 另外还可以用来做针床的寻位之用

网友:
感觉是芯片外壳注塑时,精确调整芯片角度和位置用的,毕竟别的芯片封住就行了。这个偏一点,接收信号都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答案这是邦定接触点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答案这是邦定接触点

我看上你那大块头了

网友:
制作时候里面的元件或模具定位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答案这是邦定接触点

谢谢老兄指点,不过貌似也不对吧,看您的图应该孔在底面才对,我说的那些孔,在背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答案这是邦定接触点

而且,如果是绑定的点的话,应该就是数量与引脚数量对应的吧,但您看我顶楼第一图,数量对不上怎么解?

楼主:
刚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论坛程序好奇怪,明明我昨晚发帖是发了四个图的,但今天只剩下两个图了,虽然都是引用网络图片,但我进入编辑帖子状态看,也只剩下两个链接了,肿么回事?论坛程序把链接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指点,不过貌似也不对吧,看您的图应该孔在底面才对,我说的那些孔,在背面哦 ...

你仔细看看这是背面还是正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如果是绑定的点的话,应该就是数量与引脚数量对应的吧,但您看我顶楼第一图,数量对不上怎么解? ...

你仔细数数孔位和邦定焊点数量一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数数孔位和邦定焊点数量一样不一样

顶楼第一图,12pin,但是有15孔,应该没数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