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这个几个插座!!这个换下来的老插座壳能改什么

楼主(2019-05-12):
昨天拆那个拳王插座!坛友都说不错,说是我心理因素,导致感觉不好,今天晚上又拆!并且把老插座换掉,问题来啦!这个插座拆后能作什么??

网友:
对于家用插座,当然质量好更好,对于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只是电流稍小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也是减少浪费资源。

网友A:
那种按键开关 总是达不到标定功率就已经损坏了 220VAC 8A已经发热严重了 10A已经开始融化 我直接换成大功率开关
插孔支架我还是喜欢以前那种陶瓷的 塑料的插孔走大电流容易发黄 变形
(AC OUT / VOLTAGE MAINTENANCE / CURRENT ADJ SET /AUTO LOAD FOLLOW  CURRENT SET  接近正弦波的输出方式)

网友B:
图片有点乱,那个公牛差点被你的接线问题冤死,铜线如果表面有氧化了,建议加锡处理,再用螺丝压紧,防止接触不良发热,陶瓷板可以拆出来搁烙铁等高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有点乱,那个公牛差点被你的接线问题冤死,铜线如果表面有氧化了,建议加锡处理,再用螺丝压紧,防止接 ...

确实接线would问题 ,不拆开发现不了。这次线都挂锡后上的。希望能坚持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按键开关 总是达不到标定功率就已经损坏了 220VAC 8A已经发热严重了 10A已经开始融化 我直接换成大功率 ...

可能是我用小太阳烧的,最大功率刚1500.加个电脑  2000都到不了 就那个样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按键开关 总是达不到标定功率就已经损坏了 220VAC 8A已经发热严重了 10A已经开始融化 我直接换成大功率 ...

公牛的还是不错的。拆开后发现公牛铜排线只是连接作用。拳王是一体结构。公牛插口是独立的。也不知道那种结构更好些。

网友:
你家缺个垃圾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用小太阳烧的,最大功率刚1500.加个电脑  2000都到不了 就那个样子啦。 ...

老的陶瓷座插排的线径太细了

网友:
那种按压式开关,接大功率开关电源的时候最好先打开再插上,不然开关电源里面的大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分分钟烧坏开关的。压线的接法最好上锡,我一般将线头用细铜丝像螺旋弹簧那样绕一圈,然后再上锡焊接,线头就粗一点,压接就紧固一些,不至于拆装几次线头就坏。

网友C:
苏灿做了乞丐后偶遇得意时在妓院碰到的老乞丐,老乞丐见苏灿身体残废,意气萧条,对他说“我看阁下天生便是一副做乞丐的好料子,加上骨骼清奇,相貌不凡,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乞丐中的王者”苏灿兴奋得两眼发光,问道“乞丐中的王者?那是什么?”老乞丐沉吟半响,蹦出一句“还是乞丐!”苏灿立时晕倒。
哈哈哈,你说着插座除了当插座用,还能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灿做了乞丐后偶遇得意时在妓院碰到的老乞丐,老乞丐见苏灿身体残废,意气萧条,对他说“我看阁下天生便是 ...

不做乞丐可以做演员!!去演乞丐!!!!打算把这拆开。这外壳能利用一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