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遇到工控机,拆啥 ?内存条和电源!裸个电源看看做工

楼主(2019-05-12):
『 元作 』遇到工控机,拆啥 ?内存条和电源!裸个电源看看做工!
公司卖废品 ,看到工控机,没拿螺丝刀 ,不然把控制板拆下来。
这样把内存条和电源拆下来了。
拿出来就是拆给坛友们看的 ,
哈哈

这个是烽火HG310 ,比我之前淘宝买的型号高些 。

内存条 1333   1g ,上端挂了一下,好像断线了
哪天买个风枪 ,练习拆元件 。

电源

12V4A的 ,带动一般的产品都可以 。

下面压着出厂日期

两个螺丝固定

拆开,内部全貌

保险 安规 EMI

电源芯片 KA3842A

电容上标识

变压器挺大

这里817光耦 ,露出半边脸

次级滤波电容耐压16V ,不太高,也许俩串联用的?

次级电感挺粗壮

这里原来设计双MOS管 ,只安装了一个

四周用了橙色绝缘纸

没想到散热是一体的  ,

绝缘纸也是大面积的 。看来下了本钱 ,设计和做工都不错 。

螺丝座单独设计成铜螺母 。

全家福 。下次拆那个烽火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这电源还行,就差打硅胶了

网友:
都是渣渣,要来干嘛!
说实话手欠捡回去后过个十天半个月又扔出去了,循环了一遍。
因为你根本用不上这些东西,看似可以用上或者哪天万一用上什么的,但即使没这些捡来的东西,家里也有可以代替的东西。
还是痛定思痛的不要捡垃圾了!!!!

网友A:
可惜了一条内存,飞线应该有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一条内存,飞线应该有救

1333 的 1G也没啥用了吧

怎么大的都嫌占槽压速度了。

网友:
电源不错该有的都有了散热片还那么大可以长时间工作,求包邮赠送哈

网友:
大井电源居然做工那么好?!!肯定不是大井的,贴的大井牌

网友:
是不是看走眼了?那不是什么双MOS管,应该是双肖特基整流吧?

网友:
这电源只能说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一条内存,飞线应该有救

这应该是工控机专用的内存,非常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33 的 1G也没啥用了吧

怎么大的都嫌占槽压速度了。

工控机专用内存,比笔记本的还小很多呢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不错,该有的都有了,散热片够大够大。。。。

网友:
我回帖的工控机表示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