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音响加功放用原车CD先改低电平输出,才有效果

楼主(2019-05-12):
原车CD,想加功放换套装喇叭,提升音响效果。因为原车CD只有高电平输出,所以网上买了改装套件从原车CD直接取未放大音频信号低电平输出,我没有采用高转低设备获取音频信号,这样就不会降低音频信号的质量了,但是改装比较麻烦,费用也比使用高转低高,音质效果比使用高转低是有明显的分别。下面是部分改装图片,供大家参考,以后大家改装音响如果加功放的话也建议先改低电平输出到功放,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谢谢分享。请细解下改造和工作原理嘛!谢谢!

网友A(2020-02-13):
走功放输入脚低电平肯定优于功放输出脚高电平,
当然还有人不走寻常路,在输入脚直接滤掉低频,中高频走原功放芯片输出到四门喇叭,原车喇叭可以完全保留,单独加一路低频即可。但调试要疯掉,太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功放输入脚低电平肯定优于功放输出脚高电平,
当然还有人不走寻常路,在输入脚直接滤掉 ...

呃,这样搞的话确实调试要疯掉。

网友(2020-09-12):
引用 网友A:
走功放输入脚低电平肯定优于功放输出脚高电平,
当然还有人不走寻常路,在输入脚直接滤掉 ...

这样改很容易引出干扰声的,而且启停有冲击

网友(2021-02-08):
考虑到抗干扰,如果能把功放放大前的平衡信号取出来就好

网友(2021-07-01):
不懂别装懂,这个运放里面有隔离电源,有防冲击电路,不会有底噪和冲击声

网友:
几个贴片电阻那么小焊上四根铜线很难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