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渣渣自行车换个撑脚

楼主(2019-05-12):
原撑脚是焊接在车架上的,开缝后没多久就断掉了,TB几块钱撸了个来换
这是装后轮轴上的版本

两侧细节

和原来的对比,就是安装方式不一样

车放倒

原来是焊这里的,断后留下条缝

后轮拆螺丝

装上撑脚

收起的样子

可以用了

本来也可以把原来的撑脚改一下装轮轴上
只是没加工的能力,只能花钱钱了

网友A:
这个价格真不贵 ,多少有些单细 。

网友B:
架子的钢管有条缝,强度是否还够?

网友C:
你为啥买了方口的,国标侧撑????

你这种车一般应该用圆口的,还便宜。

网友:
来来来都来围观下元首的座驾,这玩意怎么断的?

网友D:
车座子求赠送~

网友:
用星铁皮加工一下,包在原来的位置上也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以前用的也是,因为车轴不够长,只能换固定车架子的脚撑。楼主的内胎,最好找一对直径差不多的摩托车内胎,换上后应该不容易沙眼漏气。我的自行车因为老慢漏气,最后换了一对26寸一1点375一650C女车轮胎,正好跟朝阳正新等山地内胎差不多粗,没怎么慢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真不贵 ,多少有些单细 。

结构看着倒是结实

网友:
谢谢分享,留下的缝怎么补?

网友:
原来只焊了一道,当然容易开焊

焊两道,或者焊成四边形,普通焊工就可以焊得很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子的钢管有条缝,强度是否还够?

开始也有点担心,去问了做防盗网的(那儿才有电焊),说要30大洋,还必须自己先拆后轮才给焊
就没补,起几次貌似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啥买了方口的,国标侧撑????

撸的时候,偶看圆口的形状和这个车不太配,就撸了方口,如果固定不好偶再想想办法

网友:
原来的车撑位置很另类,极少有自行车那样装。山地车车撑一般都是装在车架中轴孔后的位置吧,我的26吋Jawa和大行P18都是那样的。
楼主喜欢DIY,不考虑把山地车改成电动的?

网友:
这车真是要多折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车座子求赠送~

这叫会要,你把车座子要走,元首就蛋疼啦

网友:
猴头啊(猿首)使用偏撑,你那D3D锅要翻车啊,现在风这么大,我的那个只能跟灌木丛靠着放,就这还成天往灌木丛里边躺着呢,一直想买个双支按上,可惜怕按了不能变速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叫会要,你把车座子要走,元首就蛋疼啦

嘿嘿嘿~

网友:
有了裂口,车架的牢固性有待商榷。

网友:
这个裂口,会影响车架强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