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桥TX-NR676e不开机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12):
安桥NR676e插上插头后待机灯亮,按standby键不能开机,主继电器不吸合。给继电器加电吸合后,功放还是不开机,屏幕不亮。开关电源正常,怀疑是功放MPU未发出开机指令,功放的MPU型号如下。只知道14脚是复位,电压为+3.3V。工作电压不知道测哪个脚。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VDD就是供电端~

楼主:
VDD EVDD BVDD 都是+3.3V,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按开机键KEY0的电压从3.3伏变为0伏,红色标注的5脚电压为+12伏,这样能使NPN三极管导通吗?问题出在哪?

网友:
用久了 有的会虚焊 我之前 有遇到过 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