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LME49720NA运放的47耳放

楼主(2019-05-12):
有个问题,我看电池是3.7v的,感觉电压应该不够吧,可不可以再串联一块呢不知这个运放真假,有没有懂的,告知一下
还有就是运放声音调小的时候,有蜂鸣声,调大不会

网友:
不知道这货用普通运放和发烧运放声音差别大不?

网友A:
人家里面有升压电路的,变成30V然后使用虚拟地变成±15V给运放。以前我就有这种板子,不过嘛,也就那样。

网友:
这个运放监听级的和2604相当,音质清新没有过份炫染不错的

网友:
串联就成8.4V啦

网友:
你这49720跟我手上的不太一样。。。

网友:
里面应该有升压的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假的,运放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里面有升压电路的,变成30V然后使用虚拟地变成±15V给运放。以前我就有这种板子,不过嘛,也就那样。 ...

49720感觉小声音有蜂鸣,是自激了吗,拆下运放,pcb丝印是5532,是不是49720不适合这个这个电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9720感觉小声音有蜂鸣,是自激了吗,拆下运放,pcb丝印是5532,是不是49720不适合这个这个电路啊 ...

那示波器慢慢调吧!
运放数据手册的应用电路仔细研究一遍,然后修改PCB上相关元件参数,必要时加补偿电容,然后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有没有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49720感觉小声音有蜂鸣,是自激了吗,拆下运放,pcb丝印是5532,是不是49720不适合这个这个电路啊 ...

49720输出带负载能力不如5532,的确不适合47,不是高价高性能的代换上去一定好,得看具体电路要求的

楼主:
万用表测了下,升到13.85v了

网友(2020-07-11):
这种升压方案做的比较成熟了,音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1-01-09):
引用 楼主:
49720感觉小声音有蜂鸣,是自激了吗,拆下运放,pcb丝印是5532,是不是49720不适合这个这个电路啊 ...

你上个OPA2604试试,据说能带600欧的负载

网友(2021-03-05):
再加一级稳压好,电源可以滤波

网友:
还有四颗威玛的红色电容

网友:
47耳放其实就是OP+缓冲的结构,有些运放不适合作缓冲,原版好像是用2132,5532的输出电流比较大也有很多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