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创维43PCAHV等离子电视

楼主(2019-05-12):
一个朋友家十几年前购置的创维43寸等离子电视出了点小故障淘汰了,听说我能修所以送给我了。看到电视机首先感觉是大,搬的时候才发现好重,3个人从5楼抬到1楼车库,中途休息了几次;拆开后感叹,这等离子电视机用料还真是不节省呀,难怪这么沉;用的是三星的屏,拆机本来是为了修理,一番清理后竟然神奇的正常了,不管了重新装机通知小舅子拉走了。

网友:
等离子电视是真的重 我搬过一次 。发光原理就类似荧光灯,可以看成每个像素由红绿蓝3个荧光灯组成

网友:
朋友家的46寸的松下,上门维修的报价 人工500不含材料,然后放弃了 ,80卖掉了,维修的自己搬走了 。

网友A:
应该长时间试机看看,没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长时间试机看看,没有毛病。

没条件长时间试机,电视机太重了只能放车库里,试了半小时没啥问题就收工了,反正是送小舅子家坏了再去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条件长时间试机,电视机太重了只能放车库里,试了半小时没啥问题就收工了,反正是送小舅子家坏了再去修 ...

发热量大或者使用时间长的电容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