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捡了两块板子,做个手提锯支架

楼主(2019-05-12):
前些日子在小区垃圾堆翻到两块板子。还不错。
料子是免漆板,板子厚度有20mm厚。
正好想起以前一直想要个台锯,奈何不想买那么多大件。
瞅了一下,大概觉得这两块板子是够做支架了。
正好这板子分量很足。于是乎大概设想一下就开工了。

1、板子原来是这样的两块。没有打孔,没有缝。图片是后补的。
缝是中间裁开的。裁成四份了。
长的做竖着的支架。短的做底板。
量好尺寸,下面就可以画线开板了。

2、用角铁标好位置。

3、准备打孔

4、手工开孔,精度一般。

5、同样的方法,短一些的板子也同样的方法开孔。

6、装上角铁,孔是M5的,螺丝是M4的。所以看着有点不齐。M4的孔装起来费劲,精度要求也高。
M4.5的钻头开最好,但没有这个钻头。
有M5的,就用M5吧。

7、装后的背面。

8、底板这样就好了。另一块短板也同样的方法装。

9、装好底板就可以装竖板了。

10、支架大概是这样的。

11、支架还需要装两根螺丝,来固定手提锯。
固定好就这样了。不晃也不摇。免漆板的分量还是很足的。

12、看一下头部。丝杆本来想截短,以后没事了再搞吧。

13、四个角装一下减震垫子。

14、到这基本就完成了。接上我的服务器电源,切个什么东西很不错。

薄一点的材料肯定没问题,也不会晃动。

厚一点的就还是显得不稳。
这个时候用F夹把台锯和桌子夹一起。厚板子也不动了。
谢谢观看,欢迎交流。

网友A:
这个好像锯子容易滑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锯子容易滑动吧?

注意有丝杆固定。
切6mm厚的窄钢板都没滑,你觉得还会滑吗?
这些螺丝都是扳手固定的。M4虽然不是很粗,固定这种小手锯也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锯子容易滑动吧?

还有一点吧,这个手提锯手柄是包胶的。
所以不需要太大的力就可以很好的固定了。
底盘滑动可以用夹子和桌子固定一起。

网友B:
还得来个台面,原装的台面太小,锯片周围的缝隙也太大了,不安全

网友:
直接用底板当台面?真有创意

网友C:
在小区垃圾堆“翻”到两块板子?楼主的主观能动性让人有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来个台面,原装的台面太小,锯片周围的缝隙也太大了,不安全

不干什么大活,没问题的。大活就放到直接手提着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小区垃圾堆“翻”到两块板子?楼主的主观能动性让人有点儿

买材料太贵,经常在小区转悠,看到废板子就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