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一个简单实用太阳能快充协议支持QC3.0

楼主(2019-05-12):
只要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和一个快充模块就可以改造成功了。太阳能QC3.0充电模块直流快充稳压模块支持苹果华为快充 直流降压QC3.0快充模块,7.5V低电压就能启动快充协议,产品采用单高质量USB口,内置同步开关降压型转换芯片,输出最大功率20W(5V/3.4A 9V/2.5A 12V/2A)可以给市面上多种手机数码设备快充,当然你的手机必须有快充协议。

网友A:
有一个功率的问题,亲自测试过此方案,用诱骗器能测试到快充,如果太阳能功率不够的话,连普通的充电都无法完成。正确的做法是用MTTP先冲电池,再用电池接移动电源板充手机。

网友:
看到你这贴子下单了个太阳能控制器,家里有几块板子一直没有利用起来!

网友:
二楼说得对要先MTTP,不然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功率的问题,亲自测试过此方案,用诱骗器能测试到快充,如果太阳能功率不够的话,连普通的充电都无法 ...

跟踪器是好问题是携带不方便

网友:
不出去旅游没什么用,就算旅游去也有更方便的充电宝,必须野营去,还得搭帐篷住几天那种才有点用,希望不要阴天

网友:
这种玩吧说句不客气连玩具都算不上
只有一直大太阳的情况下拿出来人肉连接上才能用
遇到云彩偶尔遮下阳光或太阳不太好就罢工了,要人肉断开重启才行
二楼说的很对,要MPPT才有玩的价值!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楼上的建议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B:
这个模块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啥参数

模块是6V到30V电压默认输出5V低压启动快充协议

网友:
需要MTTP。楼主准备去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