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广电的网络调制解调器(九洲CM-3011网络猫)

楼主(2019-05-12):
捡一个广电的网络调制解调器(广电猫),拆了看看。

设备型号

正面照

背部接口

主板,CPU上面大散热片没拆,看不到具体芯片

主板背面

比较有意思的指示灯导光件,因LED指示灯离面板有一定的距离,用这个器件把灯光传导到面板处显示。

网友:
里面的储存IC、散热片或许可以利用一下机顶盒构造都大同小异

网友(2024-06-14):
没有搜到CM-3011-2的配置,这个可以开ipv6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