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志高电热水壶 发现所谓的“高温线”是铝线

楼主(2019-05-13):
5块3包邮三个的开关收到了,和旧的对比一下,尺寸一样,但引脚厚度明显不一样

厚度基本差一半了,把这问题反馈给卖家,卖家给我来一句,只有这种的,没有厚的

装上开关帽 尺寸没问题

触点状况良好

拆掉进气口清理干净 原来好多锈渣和水垢

原来的螺丝烂完了,找了三个镀镍的螺丝装上,应该能耐腐蚀些

剥出一段准备接线 表面是铜色

镀不上锡

剪断看下截面,的确是白色的  磁铁不吸,只能是铝了

找出手上的端子,左边是水壶原来的尺寸,找出来的大一号

再找,找出来的小一号

只能用大的代替了,用钳子夹紧些,这是胡连的端子,质量非常好

铆压处加锡处理

测量一下电阻,2毫欧,非常完美

套上

拆底座换线

底盘里端子还行,没明显烧焦

拆下的白色线测量一下,大概20cm的线,电阻19.8毫欧

换一根同等长度的硅胶线,电阻11.6毫欧

这个是连接指示那条,双铆的,剪掉通往开关的那根,把硅胶线缠上

加锡

两根线做好

开始计划是不换线的,所以没有直接把端子焊在硅胶线上

接好

上套管

壶底没带来,用低压测试一下

46v供电,功率65w

算是修好了,希望能用久点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测一测是否304,不是就别折腾了

网友B:
看样子得多备一些各种不锈钢螺丝

网友C:
铝线时间长了会变成粉状

网友:
修理没难度  设备高大上

网友D:
我是来看压线钳的 可惜没看到

网友E:
看来修这东西,压线钳要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修这东西,压线钳要有

摊上倒真的很少见到二手压线钳,压网线的倒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测是否304,不是就别折腾了

不要迷信304,其实没那么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得多备一些各种不锈钢螺丝

找找有没有卖螺丝杂包的,来一斤各种规格的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时间长了会变成粉状

对,铝只能用在干燥的环境,潮湿的很快变成氧化铝粉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压线钳的 可惜没看到

两三个端子都是尖嘴钳解决,多了才撸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摊上倒真的很少见到二手压线钳,压网线的倒常见

钳子都是用坏了才丢出来,坏的也修不了

网友G:
谢谢分享。这电桥是什么型号的?看着不错。

网友:
钱就是这样一点点抠出来的

网友:
竟然用铝线,烧是必然的

网友:
铝线压接端子应该施力小一点,不然会受伤而出断路故障;那个铜色如果是镀铜不要去掉可以直接锡焊,刮出白色的铝反而焊不了,如果是涂的颜料那就没辙了。

网友:
套黄腊管更安全点

网友:
热水器1500瓦以上,居然用铝线,用压线钳也不行,铜压铝产生电化学锈蚀的更快,志高好歹也是个品牌,至于省这几公分线砸牌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电桥是什么型号的?看着不错。

那个是测量电池内阻的,我感觉测量线阻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