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KIC125 DC-DC降压模块求助

楼主(2019-05-12):
由TL594C驱动PMOS组成的BUCK电路,借用网上的原理图,原输入电压范围15~40V左右,现想要提高输入电压(最高至180V左右),除了Q1更换成高耐压MOS、TL594C供电脚加上稳压电路(或单独供电)以外,还需作哪些改动?主要是图中红圈内开关加速电路要怎么改,Q3是MMBT3904,Q2是MMBT2907A,这俩三极管要换成高耐压的吗?请大家指点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按照规范来说,那是非安全电压,一定要隔离变压器的了。
所以建议楼主找个110~220d的电源吧。要么改起来可复杂了。

网友A:
说点我自己的看法吧。
输入电压达到180V就不能再继续用这个电路了。直接改的话,TL494的供电电路会造成大的消耗,一方面降低了电源的效率另一方面产生的热量也是个麻烦。驱动电路方面不仅仅是换管那么简单,多个局部电路存在过高电压的问题,处理起来也不容易。
建议如下:
1,增加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作为辅助电源,12~18V输出的给TL494、驱动电路供电。辅助电源的输出电流不需要很大,感觉上有个600mA应该够了。
2,修改驱动电路。在TL494输出端后面改成图腾柱+变压器隔离。这样做的好处是,功率开关管不再局限于P沟,可以很方便的挑选合适的功率管。

网友:
都180v了,直接找个普通电源来用不好吗,还是隔离的,有改的成本够买个普通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点我自己的看法吧。
输入电压达到180V就不能再继续用这个电路了。直接改的话,TL494的供电电路会造成大的 ...

谢谢!现在初步改了下,换了高耐压MOS,TL494暂时单独供电,驱动脚由8、11脚改为9、10脚加一只NPN三极管,续流二极管换了更高耐压的,100V输入没问题(手里俩可调电源串联最高只能达到100V),所以还没试更高电压输入。只是输入电压高了,效率跌得有点厉害,可能临时找的续流二极管不行再加上高耐压MOS寄生电容大导致的开关损耗变大,不知道怎么改进电路提升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初步改了下,换了高耐压MOS,TL494暂时单独供电,驱动脚由8、11脚改为9、10脚加一只NPN三极管 ...

我自己是没有制作过如此宽范围电压的电源。
初步估计效率的降低原因有点复杂。驱动电路没做好会令MOS管损耗增加,工作电压越高时损耗就更大。另外一方面电感器可能要重新进行估算试验,只因我自己不具备计算的能力,也没什么经验。以前制作电源都是通过示波器监测开关管的电压电流状态来估算电感器是否合适的。如果你的电源输入电压需要从20V到180V,估计这个电感的问题很头疼。
给个建议你参考一下。
1,完全修改驱动电路,改为变压器隔离的驱动设计可有效改善开关管的工作状态问题。本身TL494并不适合驱动MOS,所以在其输出端建议加上图腾柱驱动电路,变压器隔离在其后。
2,宽电压输入很头疼。是否考虑设计一个电路令TL494的工作频率根据不同的输入电压来进行调整,低电压时工作于较低频率的状态,高电压输入时提高电路的工作频率,可以改善电感器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又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工作频率的变化可能会导至稳压及限流电路出现工作稳定性的问题。有点复杂化了。

TL494很古老了。好在电路简单,自己搭电路还是容易一些的。祝兄弟玩得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初步改了下,换了高耐压MOS,TL494暂时单独供电,驱动脚由8、11脚改为9、10脚加一只NPN三极管 ...

没注意到你玩的是降压模块。这就有点尴尬了。不好改。
万能板重新搭一个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