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基站RRU。中兴ZXTR R21 TD-SCDMA蜂窝移动通讯网基站拆机(3G)

楼主(2019-05-12):
上面申请下来退役的,打开看看。接触这一些东西那么久,还没见过里面

室外型RRU。整体被动散热

中兴设备。

接口。220电源、两个光模块口、各种调试口、射频口

专门买的来拆,,,,

买错了啊。。。

凑合可以

活页翻盖的

由于是户外的,密封防水。小螺丝刀凿开一点点就行了

打开。。。

功放?、电源、滤波器。

电源,30多v,屁用没有

这个好像是功放

滤波器。b频段,型号:HT.FLT-2015-11206。在2010~2025mhz干活的

主板。。。乱七八糟的东西。3mm超厚PCB

这应该是射频电路

还有个提手?????

没了。 自己没法用的,没有BBU,即便有。。。也没有数据源。何况现在还有多少人用3g?这种东西最后也是卖废铝的命。超级重,几十斤

天线和BBU就不拆了。。。。没东西看。自己也利用不上。BBU就一堆板卡,有些网线可以利用,6类线

网友A:
拆件用,其它地方用不了

网友B:
做工相当好,外壳还带把手了

网友C:
那个不是提手,应该是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提手,应该是取样电阻

左右都有一个,好像是焊在公共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相当好,外壳还带把手了

通讯设备都很不错的,堆料。为了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件用,其它地方用不了

拆不出什么东西。就电源估计可以拆点东西

网友D:
搞一搞能架设通讯服务就好了,3g没什么不好,如果是联通3g那可相当棒,td的就差多了

网友:
设计真好,长见识了。

网友E:
电路板 可以送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 可以送我

又没料,要那玩意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没料,要那玩意干什么

拆 RF 一类的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搞一搞能架设通讯服务就好了,3g没什么不好,如果是联通3g那可相当棒,td的就差多了 ...

私自使用建设基站,会不会被抓

网友:
吕外壳,配个功放啥的不错,利用起来。

网友:
现在都开始装5GRRU了

网友:
什么都能拆到呀。羡慕(......)(......)

PCB电路板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私自使用建设基站,会不会被抓

民不举官不究

网友:
不会,只有组团的时候才会被团灭,不信看看宅总和李叔

网友:
塔顶上接天线的那玩意!这玩意比以前的好操作多了,不用建大站了,直接拉远就行!

网友:
为什么3-4G的RRU和天线都没有像5G这样整合在一起,省掉馈线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