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图中松下电钻如何改软启动

楼主(2019-05-12):
这把黄色的是4.8伏的,我改用两串锂电池8.4伏了,电池肯定没问题转速高点发热大点,开关更没问题了因为就机械开关,没有电子元件,哪怕二极管都没有,唯一遗憾的是我买了20安的保护板它启动保护,所以我只能充电用保护板,放电直接接电池。这个问题有解决了的没有,锂电池没保护板不放心,虽然电池是几块钱的电池,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用着用着没电了不转了的感觉,而不是越用越慢。20安的保护板都保护,这是为什呢。我测松下680312伏电锤启动瞬间电流也不过26到28安,工作电流才十几安。这个小钻为什么启动电流那么大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从开关下手呢还是从保护板下手呢,电机就不要换了换了别的力气就小了。还有怎么适当加大号保护板的最大电流。185282[/attachimg没给它单独拍照凑合着看吧,这小钻除了不能换电池,不能长时间使用没电了就得充电其他都好。

网友A:
要么就是保护板虚标,要么电机转子转换器缝隙里积碳粉太多(打火也会严重)要清理了,开关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这开关是直接的开关断?这也太暴力了。可以试着二段开关,第一段串个电阻啥的。省事有效。

网友C:
买那种电钻专用保护板能好点。
这个钻电压虽然低,体积可不小,和现在12V锂电钻有一拼。

网友:
把保护板拍清楚发上来

网友D:
这款松下的电钻换了夹头。没有无级调速,没有自锁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保护板虚标,要么电机转子转换器缝隙里积碳粉太多(打火也会严重)要清理了,开关应该不会有问题 ...

我买了好多种保护板,开始10安的现在20安的,好像能买到的最大的就是20安的了,虚标也可能,是启动电流太大,要是运行起来就没那么大电流了,现在玩解决的是怎么让它软启动,让它启动电流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开关是直接的开关断?这也太暴力了。可以试着二段开关,第一段串个电阻啥的。省事有效。 ...

我是在不换开关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换了开关就不耐用了,这种开关随便用正负接反都不会坏。首先是从保护板下手,然后再考虑改装开关,是改装不是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好多种保护板,开始10安的现在20安的,好像能买到的最大的就是20安的了,虚标也可能,是启动电流太 ...

换个调速开关慢起步别一下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种电钻专用保护板能好点。
这个钻电压虽然低,体积可不小,和现在12V锂电钻有一拼。 ...

我买的就是电钻用的保护板,这钻好用着呢,缺点当然就是把手长不能换电池,要是能换电池比大虾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松下的电钻换了夹头。没有无级调速,没有自锁夹头。

这种卡头轻点原装的重,还不容易紧,当然原装的精读好很同心。我最早接触松下工具就是它,感觉挺好用,适合塑料木头打孔,上螺丝最小扭矩也差不多,当然体积有点大,我用两串电池,要是用两节4.2伏的22650怕是拧螺丝能用一天了,还是保护板的问题没法解决,单节电池的保护板更没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不换开关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换了开关就不耐用了,这种开关随便用正负接反都不会坏。首先是从保护板 ...

要换大功率MOS管(有些保护板可以并联)和改限流电阻

网友:
电钻用的保护板, 看看这种两串的有没有40A的. 如果没有,那还是放电直接放 , 充电用保护板了.
也想找个这种小巧的电钻, 转速高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是电钻用的保护板,这钻好用着呢,缺点当然就是把手长不能换电池,要是能换电池比大虾好多了 ...

怪不得,你这个开关没调速,直通的,所以启动电流很大。
两个保护板并联可以吗?再不行三个并联,试试看。

网友E:
限制电机启动电流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串联一个功率型的热敏电阻(NTC),这样,启动时热敏电阻阻值大(零点几至一点几欧姆),限制了启动电流,启动后电阻减小为几十毫欧,可以大大减小功率损耗。其体积很小,价格便宜,从下表中选一个阻值和工作电流合适的即可。

网友E:
还有,通常电动工具专用的保护板由于启动电流大,都有延时保护功能,所以启动是不会有问题的。但一般买得到的2串的保护板都不是电动工具专用的,启动就会有问题,所以还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加大保护板的保护电流,可以在原取样电阻上边再焊上一个贴片电阻来解决,比如原来5毫欧的,再焊一个5毫欧的在上边,我已经这样改过几个了,用着都行。见下图两个例子,一个是串NTC,一个是并联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不换开关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换了开关就不耐用了,这种开关随便用正负接反都不会坏。首先是从保护板 ...

不用换啊,二段开关你可以在边上加一个,也可以用触摸开关叠加。
再不想麻烦你电池输入端并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通常电动工具专用的保护板由于启动电流大,都有延时保护功能,所以启动是不会有问题的。但一般买得到 ...

增加延时保护的时间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你这个开关没调速,直通的,所以启动电流很大。
两个保护板并联可以吗?再不行三个并联,试试看 ...

我看说明保护板不能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制电机启动电流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串联一个功率型的热敏电阻(NTC),这样,启动时热敏电阻阻值大(零点 ...

我试试,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