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网上买一转4的插座

楼主(2019-05-12):
两个指示灯不亮,刚开始以为没电,拆开才知道电阻烧了引起灯不亮,但不影响通断电。本来打算换个电阻的,想着不影响懒得去找

网友A:
这货开关不行,我一朋友插在厨房,插1500瓦电水壶,开关烧了。

网友:
品牌不用打码    最多算曝光  不算打广告 哈哈

网友:
找个100K-200K换上就好

网友:
一体铜排的,一般不带大功率负载还可以。

网友B:
昨天下单一个拳王一个慈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开关不行,我一朋友插在厨房,插1500瓦电水壶,开关烧了。

要看多少安的,还有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下单一个拳王一个慈慈

让我想起97拳皇

网友:
我买了几个一拖二的用来连接电脑、热水壶,也知道这东西做工不会太好,像空调、冰箱这种是不敢用这玩意的

网友:
这种就是电工垃圾,虽然买的时候没花多少钱

网友:
拆都拆了竟然不换电阻?200K以上1/2W的就不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