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移动光猫3 4lan口不能用

楼主(2019-05-12):
1口是千兆可以用,2是iptv可用,3 4口插上设备不能上网,安装师傅来了说3 4禁用了什么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3 4口业能用啊

网友:
只能通过超级密码登陆就去,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我家是电信的,3和4口默认就是可用的,100M速度而已。

网友:
有超级用户进去,拨号或者桥接上网那一页把34√上

网友A:
可以试试默认的超级用户名: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进去后在网络连接界面 找到你的PPPOE拨号那个连接名称把里面的LAN绑定的3、4口后面的对勾打上,保存后退出就能用了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进入超级密码了但是我知道怎么设置,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默认的超级用户名: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进去后在网络连接界面 找到你的PPPOE拨号那个连接名 ...
[/q

网友:
默认提示错误那就是你们当地的后台把密码给改了,你可以找你的安装工想个理由要密码

网友:
电信用户表示34口可以用

网友:
能进去就照着1改啊,,1是什么样就把3,4改成一样的

网友:
方法1:先点击上面的小红框,下面大红框里的内容应该会变,然后找LAN1    LAN2    LAN3    LAN4 ,LAN1应该被勾选了,你把3和4勾选上,保存。
方法2:点击上面的小红框,选择删除。然后新建连接,选择“INTERNET_R_VID101”应该要输入你家宽带账号和密码,此时勾选下面的LAN1   LAN3  LAN4,保存。
方法1可能不能修改。方法2需要你记住上面图片中“INTERNET_R_VID101”的相关参数,不建议你用方法2,稍不注意填错一点点就不能上网了。
以上是我在我家电信光猫上设置时的情况,如果不同,请勿照做。

网友:
我家电信光猫超级用户设置界面,4-INTERNET不能修改,必须先删除原来的连接,然后重新建一个4-INTERNET才能勾选下面的LAN端口。
记住原来的VID号,宽带账号密码等数据,才能删除,然后重建连接,否则分分钟导致你不能上网。

网友:
用超级密码登录lan3,4打上勾勾就可以了

网友(2021-04-11):
老哥们,稳,改好了,感谢大家

网友:
我家的是H2-V2,也是lan3不能用,进到宽带设置里,列表项最后那个发现lan2和lan3被打勾了,将lan3打勾去掉后,点修改,即可生效了,不需要删除再建立连接

网友:
我们这边超密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