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绕一个变压器

楼主(2019-05-12):
30块买的微波炉变压器,初级次级都是铝线,拆掉次级,用的多股铜线绕了三圈,控制板还没有买,慢慢做吧。

楼主:
变压器拆解时硅片散了一点,大力钳夹住二保焊两边走了一道

网友:
又一个点焊机诞生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拆解时硅片散了一点,大力钳夹住二保焊两边走了一道

这样会不会发热

楼主:
不会吧,原来的也是焊接的

网友A:
这个有35平方吧,再挤一圈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35平方吧,再挤一圈就更好了

第三圈就很困难了,实在挤不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圈就很困难了,实在挤不进去了

外皮感觉厚了,用黄腊管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皮感觉厚了,用黄腊管可能会好点

这是剥掉了电缆两层外皮一层屏蔽层,特意在淘宝买的透明热缩管,

网友:
一看就是微波炉焊机。。。。

网友B(2019-06-16):
楼主点焊机做好了没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点焊机做好了没能

已经做好了,做了两个30并电池包,焊点个人比较满意,

网友(2019-11-14):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拆解时硅片散了一点,大力钳夹住二保焊两边走了一道

师兄好,如果用普通焊机焊接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