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的捕鼠装置,一会好几只大老鼠

楼主(2019-05-12):
http://cnt2.cf:5156/#/.v/diy/MouseTrap-f2OWEC_HZZo.mp4

网友:
有意思,这种操作太好

网友:
原理?滑溜进去的?

网友:
这个陷井有多大

网友:
可以凑一盘红烧

楼主:
吃粮食长大的老鼠确实可以吃
城市下水道的老鼠不能吃

网友:
陷井做得不错,效果很好。

网友:
棒!简单有效!

网友A:
视频好象有问题,显示是10分多钟的,实际只能播放十几秒的,不能拖动。

不知道这个陷阱,下面的坑要挖多深?另外老鼠掉进去后,是等它自然饿死吗?如何弄上来?上面的那一层塑料布是什么材质的?居然那么滑?另外,引诱老鼠用什么饵料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好象有问题,显示是10分多钟的,实际只能播放十几秒的,不能拖动。

不知道这个陷阱,下面的坑要挖多深 ...

现在可以了,后面有制作过程。 塑料布什么材质我也不知道, 估计稍厚的纸或者塑料布都可以,需要一点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后面有制作过程。 塑料布什么材质我也不知道, 估计稍厚的纸或者塑料布都可以,需要一点刚性 ...

终于看到全片了,原来这哥们是倒斗高手啊,挖个坑把塑料桶埋进去,居然用的是洛阳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全片了,原来这哥们是倒斗高手啊,挖个坑把塑料桶埋进去,居然用的是洛阳铲
...

其实还有几个疑问没解决:
1、用的诱饵是什么?看不太清,象是黄瓜的瓤?
2、普通的塑料桶,老鼠掉进去就爬不上来?MS贴了瓷砖的墙老鼠都能爬上去的哦。
3、已经掉进去的老鼠不会用声音、气味什么的给同类“示警”吗?我记得以后家里用老鼠笼子抓过老鼠,但抓过一次后老鼠就再不上当了。后来请教卖老鼠笼子的商家,人家说要烧一壶开水,把老鼠笼子烫一遍再重新放置就行了。一试果然,商家的解释是说老鼠被抓后,会留下气味给同类示警,所以必须要烧开水烫一遍,破坏被抓的老鼠留下的“信息”,才能重新抓到新的老鼠。那视频里这个桶,里面已经掉进去几只老鼠,出不来,它们不会示警?

网友B:
就是善后如何处理,老鼠怎么取出来,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善后如何处理,老鼠怎么取出来,饿死?

桶里放水就行,既不能示警,又跳不出来

网友:
这桶取出来全是活老鼠啊!太吓人了

网友:
这种简单有效,一个桶解决,不过我没放那块布大老鼠会跳出来,那天放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