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网首拆,拆一台燕飞利仕音箱,品控真好,刚过保就坏了

楼主(2019-05-12):
刚过保就坏了,而且全是胶,都是硬扣开的,拆不开,也不知哪里坏了,到后面实在扣不开了,估计只能暴力了。
哪位大佬支个招,能不能修复,这个音质挺好的,舍不得丢故障是开关打不开,充电也没反应,拆开后量了一下那个红黑线,只有1.7V。 外接了一个锂电,开机也没反应

网友:
这个是斐讯的车吧

网友:
全胶粘的,无损拆就不易了

楼主:
是啊,投了好几万,拖延症发作,没来得及退,

网友:
该不是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A:
啥故障也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投了好几万,拖延症发作,没来得及退,

哈哈,我也是,当时退时,我想保险起见,一个一个退,结果就退了一个,剩下的退不了了

网友:
斐讯的几个车一直不敢上,就弄了几个K2路由器就不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故障也没说清楚?

充电灯不亮,开关也打不开

网友:
你说的电路板是不是没有拍全呀,我认为修是没有问题的,这类板子外接3.3V电源,看到LED灯亮就算成功了,然后重点查电源部分。一般是LDO损坏的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贴牌货而已,不要希望太高

网友:
过保就坏是生产厂家一贯的坑用户钱的方法,而且屡试不爽!在个个行业都有,他们都心知肚明哪里坏,几毛钱的配件 要能几百或者几千!杀人不见血

网友:
看做工,这个东东真不值这个钱,甚至没有小米的好,同价位比比索尼,bose就知道了,好在是0元购,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万元的音响就这么拆了,真败家

网友:
jbl turbo音乐飓风的换标货色而已,jbl卖价999。里面是2个1.75寸的全频单元。不知道音质如何

网友(2019-11-13):
自己使用不当弄坏的,你充电没有按照标准电流充电,怪谁呢。

网友:
你自己充电充坏的,按照标准电流是不可能坏的

网友:
提供下燕飞利仕内部板子图片,我帮你看看是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好几万那不是亏大了

网友:
一看就是垃圾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