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日置3238能开机,只有频率档可以用,其它档位只显示小数点,没有数字,也不能测量

楼主(2019-05-12):
日置3238 通电可以开机,开机自检正常,不报错,但是除了频率档能测量,其余档位均没法测量,而且数字区只有一个小数点,不显示数字,测量时没有反应!内部修过!按上下键手动切换量程时,只有小数点在移动,蜂鸣声有提示音,没有任何数字显示!也感觉不到继电器的声音!(档位可以正常切换,也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在频率档下,如果读书为全零,比如00000,此时,按键切换到其它档位,其它档位也能显示出数字但,此时,仍不能测量,按手动量程的话,显示的数字就消失了!而且显示数字的时候,也不能用0 adj功能,按了之后,就卡在清零的提示字符上死机了!
频率档下,如果读数不为0,那么切换到其它档位,也不显示数字!

楼主:
继电器看背面焊点,感觉有可能换过或者修过,这继电器是控制档位还是量程的?切换档位的时候能感觉到继电器动作,切换量程的时候继电器没有声音和震动!是不是继电器问题造成档位错乱引起的故障? 查了继电器型号,有些3238用的和这个应该不太一样,但看参数感觉也能通用!

网友(2020-10-12):
不知道你修好了没有,我修过一台是没有5V供电引起的

网友(2022-06-07):
修好了没有,继电器是控制档位的,

网友A(2023-06-01):
这台不是白嫖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不是白嫖了么

都是过去式了!手里一台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