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型号777的声控灯座

楼主(2019-05-12):
三无产品 只能支持白织灯

金黄金黄的  软的不行

型号 777   还有3c印证  这个是真的吗

拆开后的样子  直接撬开就行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特写

全贴完

网友:
这电路供电居然不用电容?只是1/4W电阻限流供电,靠谱吗?

网友A:
4011结构的,在灯座两端并接一个0.68uF以上的CBB电容,可支持各种带电路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1结构的,在灯座两端并接一个0.68uF以上的CBB电容,可支持各种带电路灯具。 ...

这也行  不会短路吗  电路方面小白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行  不会短路吗  电路方面小白路过

改装过,可以正常使用。可参考发过的改装帖。
拆修一个使用MC14071B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0

网友:
谢谢分享。。。。。很经典的传统线路。。。。。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led足够

网友:
还以为是阻容降压的,里面竟然没电容,就电阻降压,太省了

网友:
竟然只支持白炽灯,led的尴尬了

网友B:
最后14了。。。
我们楼道都换成LED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14了。。。
我们楼道都换成LED的了。。。

这是聪明的物业  其实声控led的价格  跟声控插座+白织灯差不多  而且还能节约电费   维修方便

网友:
謝謝分享  这玩意不敏感,很烦。

网友:
我家楼道里面的灯都是触控的,很不爽。搬点儿东西上下楼都得按一下,好不方便。不过我最近在我家老泰山那里搞到了几个声光控开关,准备换上。

网友:
厉害,成本忒低了

网友:
哪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