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我的插座到底是不是垃圾?(加了一张图)

楼主(2019-05-12):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
总之我学到了很多现实中没人告诉我的知识,感谢!
下面补了一张图:

这是几天前的事了(照片里有日期)
有个客户来我店,买了一个1mm厚铜片的无线插座,10A和16A都能插进去
(这插座大概四五年前进的,款式很老了,现在有钱也进不到了)
他回家接线后,插电热水壶,(我猜测功率2000W吧)
一插就冒火星、冒烟,拔出来再一插,还是冒火星、冒烟。
然后拿回来给我看,我拆开后看,除了局部发黑、有糊味,

其他我看不懂哪里不对,
客户说:“这个插座,虽然铜片是1mm厚,但是另一面是铁球顶着,
插头插进去的时候,相当于电线直接通在铁上,类似电焊的效果,
所以会冒火花、冒烟,所以你这插座是垃圾!”

我当时也没反驳,只觉得很委屈,我不太懂这个,
我想问问专业人士:真的是这样的原因吗?
我这个插座到底是不是垃圾?还能继续放店里卖吗?
求详细解答!
(免麻烦我把商标P掉了)

补充内容 (2019-5-14 10:18):
每一条回复,我都认真的看好几遍!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补充内容 (2019-5-14 10:19):
每一条回复,我都认真的看好几遍!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尤其回复好几次的前辈!!

楼主:
求解,这插座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铜片和插脚那里估计是平的,插头插进去的话接触不好,所以有火星……

网友:
家里有两个类似结构的  铁球这里是铜片  这种设计贴合不很好  一样问题  爱打火  没这么严重。

网友:
以前多见 相反的接触方式。

网友:
如果插头较宽较硬,弹簧铁球不能将插片推向铜排使之紧密接触,就会导致接触不良打火,铜排虽然够厚,但这是结构设计问题。

网友:
铁球没接地,不会通电,不过用了铁球相当于少了一半的铜片,接触面少了。

网友:
单铜片接触插头设计不合理,我以前有这种插座,是双铜片再弹簧加紧,你这看试铜片很厚,其实少一片就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铜排是否是膦青铜很关键,纯黄铜或紫铜没弹性。
这个插排的结构有问题,再加铜排和塑壳加工工艺不精细,造成接触面与插头似接非接。进一步讲,是两个原因引起打火:塑壳三芯插孔开孔太大,不能有效的束缚住非标插头的插入间距,造成插头不能紧密的齿合铜排。铜排弹性不足,且折弯尺寸不精确,使得火零铜排间距缩小,且齿合面不平行,同样是造成似接非接的罪魁祸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用户的插头不标准,可能是大于10安的插头。
其实,只要稍微修改加工,便会解决问题。用尖嘴钳调整铜排三芯间的弯度,先不要装插盖,用三芯插头试着插入,观察齿合的情况,再随机调整,一般都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所以,谈不上垃圾产品,主要看你怎么处理了。

网友:
这个插排还真不好弄,看我图片分析。

网友:
垃圾,鉴定完毕

网友A:
感觉这种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那时候,使用黄铜双片,都是比较薄的,靠几个弹簧顶着几个关键位置,现在多加了钢珠,但是钢珠其实不参与传电,只是帮你插紧而已,这种单面接触的,就别让他用来接大公驴了,接大公驴建议卖给他公牛,牛比驴大

楼主:
谢谢所有回复的前辈,
每一条回复我都认真的拜读了!
不一一感谢了!总之学到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那时候,使用黄铜双片,都是比较薄的,靠几个弹簧顶着几个关键位置,现在 ...

我感觉钢珠是参与传电了,应为要考虑插头先接触的位置,只要插头有一边先接触钢珠,那么就会通过钢珠导电了啊。

网友B:
当我工资每月40元的时候,这种是17元,那个时候真的很舍不得买工业产品,可是还是买了一个。当然反过来说开厂子真赚钱:原料便宜、工人工资便宜。
特点:单条铜用料够厚,但接触不好。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算非常好的排插了,还有弹簧定珠。这个铁球起固定作用,自身不过电,拔插过程中,铁球接触的地方不会打火。
电器忌讳带电拔插,如果是感应负载比较大,你再好的排插也打火,没有灭弧室,拔插多几次就烧黑了。这个不是排插能解决的问题。和排插质量无关。

网友:
我是刚注册的新手,想向各位前辈们求教学点实用知识,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设计感觉是老货了吧

网友:
这种不好,一个是双面,一个是单面,差别不是50%,是按平方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我工资每月40元的时候,这种是17元,那个时候真的很舍不得买工业产品,可是还是买了一个。当然反过来说开 ...

哥,我这插排进货价7圆,你是老发烧友老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