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下鼠标回滚的毛病(Steelseries RIVAL)

楼主(2019-05-12):
用了4年多的鼠标昨天发现滚轮不好用了,用滚轮的时候有回滚的现象,正浏览网页的时候稍微滚下滚轮,页面直接滑到最上面.今天下午外面下雨了,正好空闲有时间修复下这个鼠标的小问题.

第一步把尾部橡胶塞扣出来

开始对脚贴动手了,鼠标脚贴用热风枪吹几下,用小刀轻松把特氟龙脚贴拿下来了,不影响一会儿贴上接着用

脚贴下来就露出来4个螺丝,这样打开鼠标的天灵盖了

拆滚轮的时候小心一点,因为滚轮轴左边很细的6角塑料杆,不能大力出奇迹,只能把滚轮左边的编码器轻轻向左掰一下,慢慢把滚轮抽出来,滚轮中间有个LED灯,去了螺丝轻轻拿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鼠标有3个微动,2个赛锐1个TTC,因为滚轮微动使用次数较少,所以用了寿命较短的TTC,实际使用这个TTC微动手感很好,不输于灰点微动.

滚轮拆了后就露出来TTC的滚轮编码器了,鼠标滚轮出现回滚的问题都是这里的问题了.滚轮编码器分高低,这个是13mm的.从鼠标主板的平面到滚轮轴的中心的距离是13mm.

我的电烙铁技术不过关,所以就用更简便的方法修复下.用小刀把编码器的4个爪子打开,这样就把弹片和棘轮取下来了.仔细观察发现是鼠标用的时间用长了,润滑油脏了导电,这个圆盘就是滚轮的指针,滚动开关,导电会短路,所以滚轮失灵了,一动滚轮就会乱滑,一下到顶,一下到底了.用酒精把弹片和棘轮,还有圆盘都擦干净,晾一会,酒精挥发后开始回填了....

装的时候简单一些,就是滚轮轴位置小,装好主板后不好插进去.滚轮装上,插到电脑上试了试,滚轮手感和速比,和以前一样,这样就可以接着安装了.

赛锐这个大便厂,单独为滚轮LED灯设计了小板和排线+插座,感觉真是舍得用料啊. 这样塞到滚轮里面的led呼吸灯不会出现左侧右侧亮度不均匀的问题了,也没有亮光侧漏了.

回填成功,开始盖棺材板.这样就简单修复好了这个鼠标的回滚问题.估计还可以坚持1年多吧,轻度办公使用鼠标的话很少有用坏的,游戏鼠标以前玩游戏用的比较狠,经常坏,家里用过的鼠标有几十个了,常见品牌的大大小小鼠标都有用过,感觉日常使用电脑一定要选择舒服的外设,这样磨刀不误砍柴工,利器出好活儿.电脑配置可以降低500元,键盘和鼠标就可以提升好几个档次了,使用过程也很愉悦....

完工,炮儿菲克~

网友:
我之前论坛买的华硕鼠标也这样。懒得拆时候就使劲拨滚轮让金属片把脏东西挂掉。。。但是估计好不了多久

网友:
这鼠标做工还可以啊,话说我用这么多鼠标还没试过坏编码器的,要不整个坏掉要么坏微动

网友A:
洗没涂点润滑脂?那岂不是干磨啦

网友B:
不上油死的更快,好歹抹点凡士林。

网友C:
编码器一般很少损坏,喷点wd40就能搞定,实在不行就去某宝买个华诺的机械编码器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没涂点润滑脂?那岂不是干磨啦

忘记上油了,下次坏了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一般很少损坏,喷点wd40就能搞定,实在不行就去某宝买个华诺的机械编码器换上就行了 ...

喷WD40也管用,下次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油死的更快,好歹抹点凡士林。

从接缝喷点WD40,应该能坚持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