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救活一只报废U盘,IS917主控

楼主(2019-05-12):
一只917U盘主板,拆焊两次后变这样了,这质量也太渣了。
最近想焊个U盘,没有合适的板子,就把它翻了出来,看看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

查看Flash芯片的定义,掉的第5脚到10中,6,7脚是RB1,RB0,8脚是RE,9,10脚是CE0,CE1都是有用的,也就是说要飞5根线
对应主控芯片的引脚图
后经测试发现4567脚其实是相通的,而且就在旁边有个焊点和主控连通。这样一来就只需要飞三根线了

再看看局部放大
焊工比较渣,加上没有趁手的工具,只有一把刀头,焊得跟狗啃似的,大家将就看
量产
不支持DDR,速度垃圾

楼主:
谢谢睦版赏分。刚才没注意,发到隔壁去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飞线好手艺

网友:
焊点打点胶封住吧,我就怕这哪天开了

网友A:
楼主背面照片帮忙拍一张看下,我有这个板子但是贴上去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背面照片帮忙拍一张看下,我有这个板子但是贴上去开不过

U盘没在身边,晚上给你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背面照片帮忙拍一张看下,我有这个板子但是贴上去开不过

背面图,字数字数

网友B:
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C:
我也量产救活回十年前一个爱国者U盘,忽悠发现才0.98G,而且写入速度只有800K/s  白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不错了。

其实也就没事折腾,真要用的话也不踏实

网友:
肯定要有影响的,工作时还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量产救活回十年前一个爱国者U盘,忽悠发现才0.98G,而且写入速度只有800K/s  白救了 ...

俗话说的好,救盘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
飞线难点就是如何让焊锡不粘连别的脚,粘连了就麻烦了。

网友:
厉害啊,这也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这个还有救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03&extra=

芯片没有救了,主控板还能用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没有救了,主控板还能用一面

怎么判断没救了?

网友:
厉害啊,图析有理,操作大胆,佩服,佩服。

网友(2019-06-23):
楼主厉害!我的一只雷克沙的s75的u盘不读盘了,插上电脑没反应,指示灯像呼吸灯一样闪,还能救吗?主要是想救救里面的数据。

网友(2019-11-17):
这技术变废为宝,厉害